[电源] 拆解一个祖传的联想135W20V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4-02-14):
10多年前的一个电源,笔记本早就坏了,电源还是好的,今天打开看一看,上铭牌
这是正面联想的logo

220V电源的插口

超声波焊接的,从中间直接锯开

多出来一个铝片,配重用的么?

主板背面

用的3M胶做绝缘

上面➕拆开就有,出厂标识?

大量铜片散热用

输出端,可看见电容

拆到这里面还是用铝片包裹起来,但是焊接在主板上,没办法继续拆解了,今天到这,等我有时间了,继续拆解

网友:
做工用料很好

网友:
能把笔记本电脑送走的电源适配器,真不错!

网友:
当年的135W是高端图形工作站配的。一般机器是配90W的吧。那时候里面真是有货啊。

网友:
品牌笔记本原配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大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电源,做1969或者T12都很好。

网友:
做工不错  质量可靠   不错

网友:
135w的功率不小,十年前的一台华硕笔记本适配器是90w

网友:
做工不错,铜散热快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可以改做其它用途。

网友:
以前的电器没话说,质量是过硬的

网友:
还是老产品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可以改做其它用途。

有哪些推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