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英飞特LED路灯控制板(inventronics pw-10kd05kwv-hp01)

楼主(2024-02-14):
年前维修广场路灯,拆回十几个坏的LED路灯控制板,春节上班正好检查下什么原因造成不亮。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灯由灯板、恒流电源和浪涌防雷器组成

灯由灯板、恒流电源和浪涌防雷器组成

220v进线采用全封闭防水接线柱

220v进线采用全封闭防水接线柱

拆开内部

拆开内部

三个全铜接线柱

三个全铜接线柱

全铜接线柱皮厚到位不是水货的

全铜接线柱皮厚到位不是水货的

采用英飞特浪涌防雷器

采用英飞特浪涌防雷器

拆开底板满满防水胶,就不拆了

拆开底板满满防水胶,就不拆了

厂家介绍说明

厂家介绍说明

通电检查灯板不亮无电压

通电检查灯板不亮无电压

拆开不知采用的什么防水材料,满满的粘手

拆开不知采用的什么防水材料,满满的粘手

到灯板电源线防水接头

到灯板电源线防水接头

拆开是2芯插头

拆开是2芯插头

LED灯板

LED灯板

厚厚的散热片

厚厚的散热片

拆开前面透镜板,四周粘满防水胶

拆开前面透镜板,四周粘满防水胶

先拆开卡口,撬开不小心手指见血

先拆开卡口,撬开不小心手指见血

采用18颗LED灯珠

采用18颗LED灯珠

灯珠四周也是一种软性胶

灯珠四周也是一种软性胶

每颗都处理干净

每颗都处理干净

飞利浦3045 3w灯珠

飞利浦3045  3w灯珠

参数

参数

因电源不好拆开维修,拿出筒灯700mA电源代用

因电源不好拆开维修,拿出筒灯700mA电源代用

原电流1.04A,成功点亮,

原电流1.04A,成功点亮,

网友:
灌了胶的难搞啊

楼主:
换下的灯估计都是电源坏,可能是内部防水变质原因,必定用了十年灯,发光灯板应该没问题,部分还在服役中灯还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A:
散热不错,电源灌胶拆开挺麻烦。

楼主:
打开流出都是胶,还粘手,桌子上也有,不好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错,电源灌胶拆开挺麻烦。

是的,拆开不知什么胶,也不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流出都是胶,还粘手,桌子上也有,不好擦

这胶10多年了也不凝固的?

网友C:
好货啊,用料很足。应该对得起它那超高的价格。

网友:
这胶很麻烦

网友:
露天能用十多年,不错的产品。

网友:
好货啊,用料很足。

网友:
灌了胶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胶10多年了也不凝固的?

变质了,不知以前装的是液体还是固体胶

网友:
灌了胶的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货啊,用料很足。应该对得起它那超高的价格。

当初选型灯具质量可以,价格也不会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头不错

防水设计接头

网友:
这个接线柱 质量是真的好
一看就是铜

网友:
这灯的散热器和驱动质量都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