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LASER DR30程序数据记录仪拆解及卫生清洁过程

楼主(2024-02-14):
如图,本来打算更换皮带,发现手头的皮带都是扁平的, 机器原配皮带是 正方形截面。

网友:
好有年代感的宝贝

网友A:
这种数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码古董了。

虽然古董,但有研究价值。
我打算把磁带内容用 数字采集器采集下来,然后解析,看能不能得到 Z80 机器码。
我昨天看了,音频输出电压 ,大概 0.8 V 左右,估计用普通电压传感器就可以采集。

网友B:
我收集到同样机型三种品牌的磁带机:

另一种:

三种的电路完全一样,不知道是谁贴谁的牌,Laser品牌的DR30机省略了输出电平调整、监听开关和蜂鸣器。

Laser 310计算机的视频和RF射频输出,在大部分液晶显示器上不能正常显示绿底黑字,你的机器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集到同样机型三种品牌的磁带机:

我有两款 LASER 系列的。
你有没有数据磁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两款 LASER 系列的。
你有没有数据磁带?

我不熟悉Laser系列的机器,几十年前买过Laser 500型机器,发现其图形和声音远不如同期的MSX计算机,退掉LASER 500机转购MSX标准的SVI-728计算机。后期在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下,中小学有很多配置laser310机型,有很多人了解它。至今仍有一些QQ群、论坛上汇集了一些爱好者,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和程序。我只是买了个laser310主机试了一下,感觉远不及我的SVI-728机,这种728机只是MSX标准的I型机,之后还有MSX2、MSX2+、MSX2+PRO机。国外至今仍有爱好者后继开发,有详尽的资料、开源软、硬件,国内也有利用开源资料复制主机、磁盘机等销售的。

网友:
这个少见了,可以用普通磁带

网友:
有点像录音机

网友:
就是一个录音机

网友:
看帖子列表图片,我以为是一个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熟悉Laser系列的机器,几十年前买过Laser 500型机器,发现其图形和声音远不如同期的MSX计算机,退掉L ...

SVI 728 是什么 CPU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VI 728 是什么 CPU ?

也是Z80A,有微软磁盘DOS系统和CP/M磁盘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Z80A,有微软磁盘DOS系统和CP/M磁盘操作系统。

谢谢,我看咸鱼上,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咸鱼上,价格都不便宜。

闲鱼上都是在炒作卖日本产的机器,原先看到闲鱼上有北京通州一卖家利用欧洲的开源资料、图纸、系统ROM等,复制SONY一款MSX2型机,配齐印板、芯片等全套散件,无外壳,价500多元。我的一个朋友买了自己组装成功,现在闲鱼上还有个江西的卖家,也是利用人家开源资料,制卖由日本人开发的单片MSX2+型机,是用大规模类似门阵列的可编程芯片,把Z80A、语音合成器、显示芯片都烧写在这一片芯片中,还具有了读写SD卡等功能,体积仅有巴掌大小!

网友:
加个喇叭和功放听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