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了一个可调小适配器

楼主(2024-02-14):
主要小体积还能调点电压

网友:
想学习一下方案来着,结果没给展示

网友:
看不到里面

网友:
发一下过程就更好了。

楼主:
改装比较简单,找到反馈分压电阻改成可调电阻,再加装一个电压表。只不过最低电压要从7v起

网友:
把详细步凑讲出来就好了

网友A:
弄个三极管型降压电源给1C供电能不能0起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三极管型降压电源给1C供电能不能0起调

老大!估计这壳子里放不下了,还要换壳子吧?

网友:
除了不能零伏起调,不能电压太高,不能电流太大,剩下的都是优点

网友:
这个小的电压表挺方便的,我用红包买了8个

网友:
没有提供具体电路图别人是学不来的,除非自己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比较简单,找到反馈分压电阻改成可调电阻,再加装一个电压表。只不过最低电压要从7v起 ...

功率太小了.电压上去了电流就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