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台EWE DSP-100效果器

楼主(2024-02-15):
找不到软件了,有软件地大佬麻烦发一份,谢谢。

拆机请看下图。

网友:
比我拆的ITC效果器做工差一大截

网友A:
主控好像是adsp-bf531?  这都抹型号,我拆过一个结构差不多,绿色小板有夺命胶,然后接触不良,导致其中一个声道自带噪声劈劈的响,表测有不停电压跳变,把声音关到0还是一样,清理干净拔插几次测输出没有跳变了,接上功放正常了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值得折腾。

网友:
很不错的东东,上官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好像是adsp-bf531?  这都抹型号,我拆过一个结构差不多,绿色小板有夺命胶,然后接触不良,导致其中一 ...

我这台也有问题,话筒信号大一点就破音

网友:
过时的产品。

网友:
专业的产品,当年价值不菲

网友:
这是上个世纪的产品?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做工像是以前的产品

网友:
看设计用料都是30年前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