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禁电源,有了解兄弟的吗?

楼主(2024-02-15):
前年换了小机箱和matx主板,插不了独立声卡,板载折腾了半天驱动和杜比还不如手机小尾巴插电脑接音箱给力,就想把吃灰几年的6631数字界面翻出来弄个解码板当声卡,就在看线性电源,发现tb有种门禁用的线性电源普遍很便宜,跟买个变压器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就算不用他的整流板也多个铁外壳,问题是为啥这么便宜,有什么猫腻吗?功率虚标吗?有了解这东西的兄弟能指点一二不?

网友A:
铝线变压器而已,能用。还不如拆过去老式vcd做电源

网友B:
不就是变压器? 这还用问吗?

网友:
看样子有电压,电流估计不大。适用一般小机子吧。

网友C:
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了,所以线性电源淘汰了,淘汰了才便宜,当然对于发烧友来说,一条线都能卖成千上万的,所以线性电源也被炒作上去了,其实很多专业器材都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D:
线性变压器在快速磁通量变化下,和开关电源一样会被爆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了,所以线性电源淘汰了,淘汰了才便宜,当然对于发烧友来说,一条线都能卖成千上万的,所 ...

就是因为炒的太高了,所以想自己做一个,10几年前玩47买个双15v的密封变压器材20多,现在都破百了,之前那个双15v功率太小,所以想重新做个功率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变压器在快速磁通量变化下,和开关电源一样会被爆破。

小功率板子问题不大,百十块的解码板子电源部分不会下好料,开关电源的噪音问题太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变压器?  这还用问吗?

就怕功率虚标,那就是浪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变压器而已,能用。还不如拆过去老式vcd做电源

那还是去买个拆机变压器吧,e牛本来就容易发热,再来个铝线可是要命。以前家里老电器拆了不少,变压器,大红袍电阻攒了不少,但都是结婚前拆的,丢在爸妈家,后来他们搬家把我一大箱子当废品买了

网友:
现在什么都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
有量、应用冷门、价格炒不起来。
真实的价格就这个水平

网友:
铝线的呗,良心再勒一勒,铁线啦

网友:
因为是带电机  所以用的变压器。如果是其他负载,开关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