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会经常把把一些镍氢电池丢掉么?

楼主(2024-02-15):
一般满足哪些条件,各位才会把镍氢电池丢掉呢?

手上有几节电池貌似充不进什么电,直接丢弃好,还是买个内阻仪测下内阻再丢呢?

网友A:
如果充不进电,估计寿命也差不多了。先放完电,用10来伏电压刺激几秒钟抢救一下,再按普通的方式充电。

之前刮衣服毛球机的充电电池也不行,用12v变压器刺激了几秒,接触的细电线都有点小冒烟,哈。然后再充个电什么的能转,估计能保存的电量很少了,只能转移到其他耗电很少的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不进电,估计寿命也差不多了。先放完电,用10来伏电压刺激几秒钟抢救一下,再按普通的方式充 ...

镍氢电池也用10v电压刺激么?

网友:
充不进电寿命已经到了,用小电流充电器还能充进去一些,但杯水车薪没多大意义。现在充电器1000MA的充电电流都把电池充坏了,用小于200MA的充电器对电池友好。

网友:
镍氢电池充不进电估计激活也存不住多少电了,寿命到了丢了吧

网友:
我都丢了好多了,现在都用锂电了

网友:
镍氢好久都没用了
锂电也差不多,俺的是有些容量明显不行的就丢掉了

网友:
好多都是长时间不用,自己就坏掉了,怎么充电都没反应,扔掉了。

网友:
都已经充不进电了还搞什么内阻仪
牛绳贵过牛

网友B:
镍氢电池养护太麻烦,充不进去电就扔了吧,能改锂电的,尽量改锂电。

网友:
这种没电了的电池我是直接扔

网友:
丢了吧,用起来比买新的贵!

网友C:
看寿命吧,经常0V的干,啥电池也受不了。家里给老人买了很多手电头灯,但他们总是不习惯充电,啥电池也经不住这样用

网友:
搞专业的或是搞经销的有必要买专用内阻仪

网友:
坏了该扔就扔,既是激活,里面也盛不了多少电

网友D:
打孔,注水,封孔,充电,测容,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孔,注水,封孔,充电,测容,丢弃

通过给镍氢电池注水,你救活了几节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寿命吧,经常0V的干,啥电池也受不了。家里给老人买了很多手电头灯,但他们总是不习惯充电,啥电池也经不 ...

你的头灯不是内置锂电池,是放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养护太麻烦,充不进去电就扔了吧,能改锂电的,尽量改锂电。

不是说锂电比镍氢更容易饿死么

网友:
除了经常用的,几天冲一次电的,其他都换成一次性电池了。比如钟,遥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