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能折腾嘛

楼主(2024-02-15):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老化成这样子,整条线都漏电,凡是接触到金属外壳,电都漏走啦。
我弄成下图这样子,线几乎不接触外壳啦,接触得都上胶布啦,感觉还是不稳,多试验以后发现还是有电漏走到别处

我靠,华帝这js设计,这线不好换啊,直接换点火器吧

我去,这点火针能拆嘛

网友:
换一套点火器应该不贵

网友A:
换一套吧
会不会不是这东西漏电的

网友B:
点火器多少钱换的?

网友C:
换这个简单,就是有些灶用的时间长了,水盘螺丝非常难拆,春节回老家把父亲的燃烧灶维修了一下,左右都打不燃火,熄火后不能断气,出非把开关旋转到关的位置,拆开一看傻眼了,左右电磁阀弹簧和橡胶垫都没有了,这样怎么能熄火断气,还好,自己带的有电磁阀回去,这次换了电磁阀,点火针,感应针,脉冲点火器(拆机的),换好后,右边点火正常,左边脉冲放电太小,无法点燃,只有将就用,因为没有新的点火器,以后回去再换

网友C:
旧的点火器带回来了,拆开一看,发现一颗2.4k欧的电阻一脚锈的快断掉了,换了一颗电阻,但还是左边没有一点火花

网友D:
厨房用具工作环境恶劣,尤其是抽油烟机不给力时

网友E:
把高压输出线从点火针拔出来测试一下,排除一下打火针的问题。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个用了多少年了,但这种设备应该十年八年的应该还好吧

网友G:
左边的线该换拉,仔细看点火针上有卡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高压输出线从点火针拔出来测试一下,排除一下打火针的问题。

点火针没问题。我这样搞以后,能看到电火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个用了多少年了,但这种设备应该十年八年的应该还好吧

7年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厨房用具工作环境恶劣,尤其是抽油烟机不给力时

厨房已经很干净啦,但燃气灶还是吸引不少小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的点火器带回来了,拆开一看,发现一颗2.4k欧的电阻一脚锈的快断掉了,换了一颗电阻,但还是左边没有一点 ...

我是小白嘛,工具都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套吧
会不会不是这东西漏电的

另一变边没事。我能看到线和金属外壳的电火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左边的线该换拉,仔细看点火针上有卡簧的

这点火针能搞下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火器多少钱换的?

从来没有换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简单,就是有些灶用的时间长了,水盘螺丝非常难拆,春节回老家把父亲的燃烧灶维修了一下,左右都打不 ...

我看好拆的,这些线都是直接插拔下来,不像这个这样。那个点火针容易拆嘛,弹簧怎么弄下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火针能搞下来嘛

可以拆下来,先取下弹簧下的卡子,再从用手捏住点火脉冲线与点火针尾,另一只手捏住点火针发火的位置,逆时针旋转,点火针就取下来了,点火针尾部有丝口(分体式点火针),万能点火针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