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盗版金士顿DTSE9 无法查看主控厂商 还有救吗?

楼主(2024-02-15):
ChipGenius识别: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 Mass Storag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23A9 PID = EF18

设备供应商: AI210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AI
 产品型号: Mass Storage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U盘侧面阳刻信息:

dtse9h/32gb        b062m-472        2001
hy699799        5v taiwan

最后只能拆开找主控了吗?

网友A:
U盘信息里不是已经提示了吗? AI210,你搜AI210量产工具

网友:
usb2.0的坏了就没必要留着了

网友:
DTSE9的外壳代表这是个黑胶体
建议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信息里不是已经提示了吗? AI210,你搜AI210量产工具

搜了好多量产工具,都识别不了端口

网友B:
AI210是SG1581,需要短接进入rom模式,用SG1581的工具,不短接的情况下,只能被AI UDiskUpdate Tool这个工具识别到,这个工具只能修改一些基础信息,比如型号等,并不能实现量产这一操作(写入固件/检测坏块等)

楼主(2024-04-20):
引用 网友B:
AI210是SG1581,需要短接进入rom模式,用SG1581的工具,不短接的情况下,只能被AI UDiskUpdate Tool这个工 ...

了解了,我说怎么一直量产不了,感谢大佬

网友:
LS果然大佬,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