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充电,是不是有必要开通三相电?

楼主(2024-02-15):
听说三相电的入户容量比单相电高很多,
真的是这个样子么?

网友:
那是一定的。

网友A:
用三相电充电快啊,单相功率限制了,所以能开通三相就开通

网友:
太快了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三相电会好一些 功率更大

网友:
三相电功率更大,肯定比单相好

网友B:
作为电气工程师的我,强烈建议你开通三相电 ,同样线材负载能力是单相的3倍,通了三相电,只是安装时多一倍线缆耗材(3L+N),后期使用可单相可三相,游刃有余
总结就是:单相能用,三相好用

网友:
电动汽车充电如果支持快充,建议用三相

网友:
主要还是以充电时一次侧的电流为准

网友:
充电枪是三相的?

网友:
是要自己装快充了!

网友C:
充电枪是直流的,没有相

网友:
能给就开,不能给就别想了

网友:
单相 最大7KW 三相最大可以到21KW ,当然要车机支持 比如 model x s 支持三相21KW(7*3), y和3支持三相11kw(3.5*3),能三相肯定三相 ,三相不妨碍单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枪是直流的,没有相

家用充电枪都是交流的,220或380直接进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电气工程师的我,强烈建议你开通三相电 ,同样线材负载能力是单相的3倍,通了三相电,只是安装时多一倍 ...

问一下工程师,三相给车充电是不是只用其中两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相电充电快啊,单相功率限制了,所以能开通三相就开通

三相电是4个线么?3根火线,1个零线?

网友:
三个肯定比一个强啊,就像一家三口比孤家寡人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枪是直流的,没有相

快充枪是直流,为能大功率快充,要用三相电经整流转成直流后输给汽车用。
慢充是交流单相电直接输给汽车用,整流是靠车上自己的电控系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