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路由器死机问题治愈了

楼主(2024-02-15):
一款老TP的路由器,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要不连不上,要不就是网速慢,无奈又换了别的路由,由于电视跟路由没在同一个屋,机顶盒内置天线信号差,看电视有些卡,必须旁边放路由桥接主机才没问题,后来把不行的TP就用在电视这儿了,后来发现新问题,刚桥接后几天都没问题,后来就不行了,感觉不是硬件问题,突想是不是软件问题,后来官网找到了同型号同版本,就是后面序列号不同的包刷进去,彻底解决了问题,用了好多天都没出过问题,看来确实是软件问题,一直不理解为啥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再怎么插拔也不行,必须从新复位,从新连接几天后还是同样故障。刷了固件后彻底就解决了,头过年弄好了,用了十多天了都没事。

网友A:
一般年代久多是电容问题,,在不行就得丢了。。

网友:
感谢分享!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路由器不坏,厂家帮你坏。要不厂商怎么完成GD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年代久多是电容问题,,在不行就得丢了。。

同意,电容是电器设备的短板,决定了电器的寿命。年代久了把里面的电容全部换成新的,继续用几年没一点问题。

网友:
路由器这东西 还真挺耐用的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固件对一些新的协议兼容不好

网友:
TP老毛病了,好几台886都发现这样,有的id登不上的,有点桥接搜不到信号的,都是固件问题

网友B:
去换新的吧。

网友:
看了有启发

网友:
我修过的很多电子设备,大都是电解电容损坏(容量减少)引起故障,仅遇到过一次滤波电解电容短路的。

网友:
看来是固件有坏!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一般是长期搁置掉固件,一直使用掉固件还没怎么见过

网友:
难道是 计划报废?

网友C:
固件损坏的还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换新的吧。

这个路由器只有机顶盒用着呢,主的不是这个,已经解决死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损坏的还比较少见

不是损坏,就是桥接别的路由后,几天就连不上,不能用还得重新设置,才能用,一直反复,现在刷了固件彻底解决这个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损坏的还比较少见

还能用,就是容易死机,用几天就彻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