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屏幕碎了,换屏幕如何选择。

楼主(2024-02-15):
小米8原装屏幕是OLED 屏幕,大家知道,这样的屏幕容易老化。现因为小米8的屏幕碎了,想购买一个屏幕换上,不知道是换OLED 屏幕,还是换LCD屏幕。有换过的朋友提个建议。

网友A:
换OLED 屏幕还是换LCD屏幕看两者价格相差几何,只要不过度使用老换问题不存在的,你的原装屏是2018年生产的老化了吗?

网友B:
还能换别的吗?有刚好合适的吗?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小米8应该算是老机型了,虽然能用,也只是能用而已,换屏选择性价比为上,估计也不会再出现换屏的情况了,除非换完了又摔了。至于楼主说的老化问题,你的屏幕也不应该是老化造成的,碎屏估计是外力造成的吧?对于一个用来好几年的手机换屏还纠结是否选择抗老化的还是不抗老化的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OLED 屏幕还是换LCD屏幕看两者价格相差几何,只要不过度使用老换问题不存在的,你的原装屏是2018年生产的 ...

不是老化了,是摔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换别的吗?有刚好合适的吗?

看淘宝,有卖tft屏幕的,有卖OLED 屏幕的,有卖LCD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小米8应该算是老机型了,虽然能用,也只是能用而已,换屏选择性价比为上,估计也不会再出现 ...

原装屏幕摔碎了

楼主:
小米8屏幕,淘宝有tft屏幕的,有OLED 屏幕的,有LCD屏幕的,换哪一种比较好?因为需要考虑耗电问题,对眼睛伤害问题。。。

网友:
直接换机比较省心,没有选择题

网友:
价格合适就买拆机总成,和原机一样的效果。 其他的什么lcd的基本上会厚一些,黑边估计也宽一些,颜色也会有差别。   但是都有风险 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哪怕是拆机的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情况维修好的。 其实吧 换个机最省事。一千出头的新手机可以说全方位碾压它了

网友:
换屏选择性价比为上

网友:
购买拆机屏

网友:
买个原拆的比较靠谱

网友:
我的屏被撞击了一个窟窿,幸好没漏液,凑合用吧。实在不行换个新机。千万不要在老机型上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