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iboxer c4-12损坏拆机

楼主(2024-02-15):
买了2个c4-12,这个充电器保护太少了,正常使用都能挂。使用不超过10次就挂了,而且专门挂单片机,根本无法修复。插入12充电器专用电源就听啪啦一声mos烧了,单片机也挂了。

楼主:
就12v经过二极管到稳压芯片,得到5v后供给stm8和新唐n76,检查发现5v对地短路,热风枪吹掉stm8后发现还是短路,又吹掉新唐测试管脚发现vdd与vss短路。

网友A:
看着不错啊,这么容易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啊,这么容易烂啊

坏了2个了,确实保护和抗冲击太弱,插个电源就挂了

网友:
我买的V4用的次数也少

网友:
运气太差了吧,我用同款充电器5年都是正常使用了。

网友:
排查下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不行如果能修好不妨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再去买新的,

网友:
高手。一直想学维修,但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网友:
一插就坏,还换新的吧。

网友:
设计上有缺陷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池充电器?

网友B:
旧版本挺耐用的,天天插着12v用。还是太阳能出来的电,电压11-14之间都能稳定使用

网友:
这款是没有散热风扇的?

网友:
12v输入那加个tvs,并个nf级小电容

楼主:
抗冲击不行,插个电源就挂了,有可能是瞬间电压超过mos或者单片机的最高允许值击穿了造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版本挺耐用的,天天插着12v用。还是太阳能出来的电,电压11-14之间都能稳定使用 ...

确实一直插着很稳定,我觉得最好是先插入220v电源,在插入12v插头比较把握。

网友(2024-05-18):
C4-12不是两个按键的吗,你这确定是?

网友:
不过我看C4-12拆机图前端12V输入好像确实没保护,直接进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