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h和AC+AP相比,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4-02-15):
新路由器大部分都支持mesh组网技术,看来这个普及更广,但不知道有哪些优势。

网友:
mesh除了组网简单,没有其他优势。如果可以用Ac+AP,还是这种更好。

网友:
MESH简单,AC+AP有些人玩不转

网友A:
mesh,,三个之间可以相互传数据,设备网络连接过渡比较平滑,,AC+AP像星形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h,,三个之间可以相互传数据,设备网络连接过渡比较平滑,,AC+AP像星形拓扑 ...

AC+AP,这种AC集中管理,感觉稳定性更好

网友:
ac+ap,网络速度肯定是快

网友:
MESH简单家庭适用,AC+AP商用稳定为主。

网友:
AC+AP,可以统一部署和管理,切换速度快,带机量大,就是复杂点、成本高些。
MESH:低成本、傻瓜式组网。

网友:
Mesh 方便,如果有线mesh 和ac ap 性能差距微乎其微

网友:
mesh漫游更丝滑

网友:
ac + ap  ,ap 多了你才会体会到什么是爽。比如一栋大楼部署ap  家庭除非别墅,其它ac + ap还是少,基本几个ap就覆盖了。不一定要用ac

网友:
省钱 算优势吗

网友:
各有优缺点

网友:
优势是方便,不用专门布线,想放哪就放哪。而且可以很方便的扩充个数!!!!!

网友:
mesh,一句化总结,使用上傻瓜化。

网友:
ap+ac高档很多 面板和吸顶ap可以很好融入装修

网友:
mesh和AC+AP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ac+ap操作更简单更稳定  速度更快  ac+ap一直都是商业上用的所以让用户心理感觉很复杂

网友:
首先这2个东西运用场景和对象不同,所以对比无意义。

mesh是分布式布点,节点达到一定数量后,网络会产生延时或者不稳定,所以一般小场景使用。
AC+AP是星型状布点,AP之间相互独立工作,AC统一部署,所以一般大型网络场景使用。

像家庭这样的小场景使用,AC+AP没有优势,而反倒价格比较贵。然而像大型商场、大楼、宾馆等场景mesh就用不了了。

网友:
新装修建议布线上a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