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芯片RTL8812BU不是支持802.11ac的吗,为什么速度只有300M

楼主(2024-02-15):
买的一个usb无线网卡

拆开看了芯片是RTL8812BU,也是usb3.0的接口,不是2.0

连5G信号,怎么设置都是只有300M

在无线属性里看是802.11n协议的,不能连802.11ac

看其他买家的评价截图,他能连802.11ac,速度有780Mbps

那是我路由的问题吗?路由是斐讯K2,应该也支持802.11ac,刷的高恪固件

网友:
没研究过,不过当前的协议是N,所以300M是正常的,至于为毛是N就不知道了,而且纠结这玩意没用,我不会说我还强制72M呢...

网友:
xp 系统 考古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B:
网络通道52是5G信道没错,换路由看下

网友C:
看到协议WIFI 4字样吗,,,是不是无线命名连接到2.4G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同样芯片吗,你连接速度有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通道52是5G信道没错,换路由看下

手上暂时没有其他路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协议WIFI 4字样吗,,,是不是无线命名连接到2.4G的WIFI

他这个有点奇怪,显示WiFi4和N模式,但下面又显示5G和52信道。猜测有2点:1是确实连到2.4G;2是路由5G速率有问题。
建议楼主确定下无线是否不同名称,是不是连接到2.4G。再就是5G信道改为36-48或149-165。

网友:
信道固定36或149试试,有条件固件换官方openwrt或immortalwrt。
高恪固件应该比较老

网友:
8812BU支持866M,win11默认驱动有问题,我安装了华硕的驱动就好了,还有就是路由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
楼主要连接Wifi的5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