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带保护板的18650塞充电器很勉强

楼主(2024-02-15):
不带保护板的平头18650是标准18650尺寸,带保护板的18650基本上各厂家尺寸都不一样,有些尖头带保护板的18650很难塞进充电器,怎么处理?

网友:
1、使劲挤  2、改造充电器扩一下尺寸    3、diy一个专门的带弹性行程的充电座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不是都可以调节的吗?固定尺寸的就不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好办法

网友:
外挂一个带调节的座,两头弄跟线连接充电

网友:
自己改一下

网友:
焊两个引线连接两个铁片,用强力磁铁账上面,充电时候正负极一吸放旁边

网友:
买个带弹簧的充电座。

网友:
我是从充电器引线出来用强磁吸贴接在18650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好像也没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正如坛友讲的方法很多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改造或外挂都行。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破坏外形或者充电器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方法非常多,动动脑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