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充电桩坏了还是和秦PLUS不兼容?

楼主(2024-02-15):
糟糕的充电体验,大年初四开车去深圳罗湖东湖公园逛逛,一般我这个比亚迪秦PLUS DMI是不充电的,小区没有慢充桩(到商业停车场首先要停车费,而且我这个混动车充满也只有几度电,加上电费要1.4元一度,不太划算),这个停车场有很多充电桩,而且很多闲置,想着我这个车一年到头也没充满过,就打算充满。充值后看到可以正常充电,就去逛公园了(APP上显示的电压居然接近400V,电流15A.功率10Kw,,单相电就是220V,我这个车是慢充,最高就是3K多瓦),结果过了5分钟看到APP提示停止充电了,仅仅从24%到30%。看到APP上可以输入充电桩号充电,试了后提示充电桩错误。于是返回去换了一个充电桩,看到充电正常,就离开了,结果又是相同现象,五六分钟后又停止充电了,只增加了6%的电量,到底是充电桩有问题,还是秦PLUS和比亚迪的充电桩不兼容呢,唉,这个体验真是太差了。

网友A:
40KW的交流桩还是第一次见,见过21KW的三相交流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KW的交流桩还是第一次见,见过21KW的三相交流桩

这个充电站建好好几年了,我也是第一次去那里充电。
按理来说,秦PLUS DMI是比较新的车,应该会兼容吧。
但是目前看起来充电桩是40KW快充,我的的是慢充,
虽然充电枪可以插进去,也许真是用不了。
充电桩检测到充电电流低了就自动断开了
毕竟我那个车充满了才几度电

网友B:
快充本可以兼容慢充,不过不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充本可以兼容慢充,不过不赚钱啊

从APP显示的界面看,电压,电流,功率好像都不对。
而且每次只能充几分钟,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有没有拨打厂家客服电话,询问专业的解说和解决方案了?

网友D:
400v啊?你应该庆幸车子没爆炸,交流慢充就220v最大7kw
看来以后我也要看清楚再充,怎么会有非国标的慢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拨打厂家客服电话,询问专业的解说和解决方案了?

APP上有个投诉,我递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v啊?你应该庆幸车子没爆炸,交流慢充就220v最大7kw
看来以后我也要看清楚再充,怎么会有非国标的慢充呢 ...

因为充电枪可以插进去,我认为就应该是兼容的

我看到充电界面显示400V,电流15A,也感觉纳闷呢

网友E:
应当是兼容的,只是你的车内充电机只有3.5KW的单相,充电功率过小停止了吧,显示的是线电压,不会充坏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当是兼容的,只是你的车内充电机只有3.5KW的单相,充电功率过小停止了吧,显示的是线电压,不会充坏车的 ...

所以这个充电桩对秦PLUS DMI就没什么意义
基本上没有冲进去电
下次不充了

网友:
家用慢充充电桩好像也有三相电的吧,不能用可能是兼容问题

楼主:
我昨天看了下网上的资料,显示电压396V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交流充电桩本来就是有3相的,家用的只是用了单相电而已。
可能还是这个快充的不兼容我这个车,
也许是电池容量小,检测到电流低了就关闭充电了

网友:
比亚迪的兼容性。应该没问题  ,  毕竟是国标制定的参与者

网友:
秦始皇120dmi车主,我这个快慢充2个接口,两个枪大小不一样,错了插不进去。然后120的慢冲最多我记的才3kw。然后这个电价太贵了吧。山东小县城 14-15点 谷 3毛多一度再加服务费0.45元 左右  也就是7毛多

网友:
40不可能,能上20就很好了

网友F:
这是老款byd (大概2015年前后的比亚迪 e5 e6) 三相交流380v 40kw 充电桩

据我所知秦dmi 交流220v慢充3.3kw ,国标七孔交流充电枪本来就为三相380v设计,只是380v电不易申请,大功率下线路电损也不小,而且车载充电机成本也高,相当于三个220v 13.3kw充电机合力达到40kw 所以厂家节约成本才用的车载7kw   低配采用3.3kw 3.5kw充电机

充电桩运营单位 赚的是充电服务费,假设一度电服务费0.4元  40kw充电机满复合工作 一小时可以产生16元服务费,嫌弃3.3kw太慢了 一小时只能产生不到1.5元服务费,影响建站收益 充电功率低于设定值就断开充电了(例如充电95% 充电功率只有3kw 就会强制停机,提醒让位置了给下一辆车了)  高速服务器直流充电桩只要电量达到95%就会跳枪 其实是一个道理,主要目的就是赶人,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充电桩是用来盈利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猜是嫌弃你充的太慢了,不让充,赶你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老款byd (大概2015年前后的比亚迪 e5 e6) 三相交流380v 40kw 充电桩

据我所知秦dmi 交流220v慢充3. ...

这个有可能,
我今后也不会去那里充电了,充值的也退款了。
本来比亚迪秦PLUS DMI就是当汽油车用。
如果家里可以充电还比较划算
去商业充电站,又要电费,又要服务费,还有停车费
本来就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