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台小米4A电视还有修的必要吗?谢谢

楼主(2024-02-15):
2020年4月买的小米4A电视,春节期间突然无法观看了,开机有声音无图像,用手电筒照电视屏幕,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画面有图像,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啊?还有维修的必要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背光灯坏了吧

网友:
手电照有图像就是背光灯珠坏

网友:
背光灯坏了

网友:
小屏幕电视换背光灯可以试一试

网友:
巡逻板坏,也有可能!

网友:
有能力可以单独换坏的LED,能力有限的话换整个灯条。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换背光灯的话,不知道更换什么型号的背光灯?谢谢!

楼主:
有点想动手更换背光灯的想法,已经买了新的电视,旧电视放在手里也是浪费,想试一下更换背光灯看看是否可行?修坏了也无所谓

网友:
有好几个代工厂出的产品。灯条也不一样。拆机看型号再买。

网友:
可以修,你若不懂可以找售后

网友:
动手能力要有,

楼主:
不知道难易程度如何?不复杂的话,可以一试!谢谢大家

网友:
背光灯坏了换整个灯条

网友: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反正不值钱了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先看视频去B站多看几遍,工具准备好,赶脚自己行,再下手

网友:
应该是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
先拆机确定是不是灯条坏,驱动坏也有可能的,再有灯条一定要整条换。你这台是窄边的比全面屏好拆,撬的时候要小心点。

网友A:
换灯条也是有风险的,保护好屏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灯条也是有风险的,保护好屏最重要。

过几天有空时,换着玩,反正已经无法观看了,屏幕坏也无所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