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大过年的给小鬼子机床换个中国心(1987年产日本三菱原装五轴滚齿机)

楼主(2024-02-15):
年底本地小老板废铁价不知从哪个倒闭的日本工厂搞来两台1987年产日本三菱原装五轴滚齿机,可惜年代久远,系统已经不能正常开机了。看成色应该是努力工作过很多年了,但是看导轨磨损还是很轻,小鬼子的机床质量还是处于塔尖的。

机床的控制系统是发那科的18i系统,x'y'za'b'c共6个轴,那个年代还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可靠的小体积功率模块,所以各个系统主机和驱动还是这种开放式的板卡结构,但是在四十年前已经做到了三轴驱动一体式的构架,直到现在还是主流趋势。其中一台电箱比较新,履历记载2001年电柜进行过原厂升级,增加了机械手装夹功能。

老板的要求不高,够用好用价格便宜操作简单就行,西门子发那科咱不会调试也用不起,广数华中凯恩帝等国内一线品牌价格上也不占优势,并且这个并不能套用他们现成的方案,因为电机需要定做,一两台的话人家不屌咱。其实现在的国内数控系统是百花齐放的,从低端的普通车床到高级的加工中心,从1轴到多通道128轴,都能找到替代发那科西门子等高端系统的产品,并且操作更简单,维修更方便,价格只有它们的零头。比如这次的改造方案,用的是南京达风数控的5轴滚齿机专用系统,采用的是现在主流的enterCAT总线,反应快抗干扰,稳定可靠,配置带储能,能实现断电紧急回退功能,意外停电时候能避免很大损失。三个进给轴,两个同步旋转轴,另外一个液压马达驱动的刀具角度控制轴改成手动计数控制。方案确定后下单订货,等待到货期间先把原厂电气系统拆除。

变压器是1986年,说明书出厂日期是昭和62年.

仔细看下这台日本三洋的伺服电机,开始以为中间那个是带抱闸,拆解后才发现原来是为了实现全闭环控制在电机后边多加了个编码器。1987年,六轴三联动,看来来东芝事件是真有这么回事。
货到开始配盘,两周忙活,终于可以上电了。

上电不炸的电盘就是好电盘。。时间仓促,干完就腊月28了,线就这样吧,反正小老板不挑毛病,过年的鞭炮有着落了。闲着没事整理下过程做个纪念,坛友看看就好莫笑话。

网友:
能干这活绝对是个牛叉人物。

网友:
楼主是个能人。

网友:
这个是个大工程啊,有很高的技术成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值钱了,这一单手了老板多少钱?

网友:
干这活绝对是个牛叉人物

网友:
老物件焕发第二春

网友:
不懂,就觉得牛

网友A:
艺高人胆大!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知道南京达风的这样一套系统要多少钱?

网友:
厉害,膜拜一下
我只能维修一下,改装真是厉害

网友:
线看的发麻

网友:
控制系统全部现代化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知道南京达风的这样一套系统要多少钱?

全套下来不到3w,性价比很高。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 看上去像 EPROM, 但又没有窗口。

网友:
问一句,这套废铁价收回来的,直接全部电机正常能用?连导轨都没问题?!
说句难听的现在国内设备的配件质量用着都怕,真的一句就是质量上去自己就做倒闭了,记得当时一套原厂的丝杆也就最多熬一年直接滑齿(不是定位误差了,直接抹平了),代替的熬不过半年,就不能做好一点

网友:
可以自己造了!牛!

网友:
楼主,你是个很人啊。

网友:
控制电路看着真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