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 CM2100B 钳表校准方法

楼主(2024-02-15):
1,拨盘置于select位置关机。

2,按住select和hold键同时拨盘打到电阻挡,松开按键,听到三声提示音后按两下hold按键,屏幕出现CAL提示,进入校准模式。
3,等待自检结束后屏幕会显示毫伏,拨盘打到电压挡,校准点是180mV,1.8V,18V,180V,500V。自动识别,可单独校准或全部校准,输入相应电压后按hold保存。
4,select切换交直流。

楼主:
这个表eeprom不用拆下,可以直接在板备份

网友:
哇~这个太需要了
我那个感觉偏的有些不可接受,这下可好了

我只要校准 200mV 2V 20V 就能满足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人没有基准源,比如我就没有,哈哈

网友A:
能找到校准点可是不容易啊,而且是这么奇怪的校准点1.8V的,优利德的UT117C的电阻档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校准点,可能就是和这个一样,用了奇怪的校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校准点可是不容易啊,而且是这么奇怪的校准点1.8V的,优利德的UT117C的电阻档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校准 ...

117c有排阻,电阻挡可能只有个别量程可校,没这个表我猜的

网友:
今天拿到机子试了一下

1步2步 是怎么操作的? 不是很明白
———
操作成功了
按住 hold 和 select 开机,不松手
会连续响5声,不要等它响完,所以等听到叫声后,再松手,再按2下hold就可以了。

——————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除了电压档校准,电阻档 电容档 电流档 能不能校准? 校准点也是类似吗?

楼主:
我只校准了交直流电压,其他的未试,应该是都可以校准的,对钳表来说电流也就是看个大概个人认为没必要校准,电阻电容我抽空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校准了交直流电压,其他的未试,应该是都可以校准的,对钳表来说电流也就是看个大概个人认为没必要校准 ...

谢谢回复,看到你在b站评论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看到你在b站评论了 :)

你的视频呢,很直观很好啊,怎么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视频呢,很直观很好啊,怎么不见了

视频放这里吧

网友C(2024-05-24):
大佬们,可以多次校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可以多次校准么

储存器外置的,可以的,目前只听说过7501那种用mcu内部flash做储存的有校准次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方法进入自检完毕后,拨到电压档, 显示O.L mv,怎么调到18v校准点? ...

自动识别档位

网友(2024-08-25):
不知道电阻档校准点是不是1开头

网友E:
买来总感觉 和210e→个字以内的  误差 电流档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E:
买来总感觉 和210e→个字以内的  误差 电流档

我没看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5-03-06):
谢谢分享,刚才下单个OWON CM2100B 钳表

网友:
CM2100B 钳表到手,2025.2.6出厂,做工手感感觉还不错,连接手机简单,标称值误差和实际上误差是比不了台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