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过年没事改造个廉价电热水壶

楼主(2024-02-15):
pdd上20多块钱还包邮的电热水壶,用过好几个了,一般都是三个月就坏了,虽说白菜价用了就扔也不心疼
但是这样实在是太不环保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地球从我做起。
经过检测,这些水壶的发热丝都是完好的,坏掉的都是控制部分,一般有两个温控器,底部一个防干烧的,把手上一个温控开关,都是采用弹簧片接触那种,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两个开关

pdd爆款电热水壶,品控一流。

既然解决不了麻烦,那么就解决制造麻烦的东西,直接把这两个开关去掉不就能降低故障率了吗,虽然直接烧也没问题,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加一个温控开关
换上我的ksd301温控开关,手上有的是95度的,常闭型,温度到了95度就自动断开。

直接把开关用硅胶粘在壶底

粘完等待几个钟头,然后焊上线,让硅胶完全干燥,完成后的样子

现在已经废弃了原来的两个温控装置,只剩下这一个ksd301可以控制通断,原来通往壶把手的线直接剪断了

使用效果测试:
通电就开始工作,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原来设想的是水开后自动断电,后来发现水开后并不会自动断电,还以为开关坏了,后来发现温控开关的选择很有学问,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水沸腾的温度都不一样,像我在云贵高原,水根本到不了95度就沸腾了,我选的95度的温控开关就一直不切断,差不多沸腾了一分钟开关才工作。
所以还得先测试下自己所在地水的沸点再选择合适的温控开关,另外ksd301可能自己还有一定的误差。
结论就是:用ksd温控开关能用,但是不好用,很难精准控制一沸腾就断电,原来那种双金属弹片反而适应性很广,但是双金属弹片很容易坏,买一个温控开关换上,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A:
原样修复为好。水不可太加满了。

网友:
标题自诩为   改造。。

这么劣质的电茶壶  居然还买了3个,

混数码之家的  技术居然这么烂, 直通烧水都想得出来

你还不如老老实实换原件修复它

网友:
我改用双可控硅控制,
虽然电路複杂,
但耐用稳定。

网友:
3块一套耦合器,有红包,几毛钱……

网友:
20还包邮的都敢用?先不说质量怎么样,里面的内胆重金属99%超标,还是老老实实买个牌子304食品级的货放心点,为了健康不能省那点钱。

网友:
小米的是不是更加耐用,开关在壶的底盘这里的

网友:
这样改造不行吧,一旦忘了断电,会反复沸腾的

网友:
先看看内胆是否合格再修吧

网友:
套套都不上啊?不怕它脱离控制后给你电一下?

网友:
三个的价钱可抵上一个名牌的哦

网友:
改可控硅呀

网友:
这温控开关代替那种可靠吗?

会不会有烧到水干的几率

网友:
自家里面使用的基本上好多年没有坏过,主要是水不能超最高水位线。

网友:
一个不算太成功的改造。

网友:
不要干烧,安全很重要。

网友:
这样温度低了会自动再加热

网友:
温控器这种粘法就不行,用少量硅脂螺丝固定才行。底座内部的连接线路能不用锡焊就尽量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样修复为好。水不可太加满了。

同为云贵高原,本地海拔850米,楼主的海拔和水沸腾点是多少?请帮参考下我这里的水沸点是多少?为抄作业做准备

网友:
原样修复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