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样简单洗油烟机可行

楼主(2024-02-15):
我想过啦,这种东西拆,以及清洗干净是个麻烦活。
打算把这过滤网拆下,直接用水枪或者高压水枪对着里面喷。
只要是想把风轮上那种油粘着灰尘一块块搞掉就行啦,我觉得就这东西可能会影响油烟机吸力吧。
至于那种湿哒哒的油,我觉得并不是多大事情,只要没看到明显滴下来,问题不大。导致卫生问题,我觉得没多大问题,毕竟我长期都是吃外面外面快餐

网友:
内侧细滤网直接扔,淘宝上买新的。外侧找能整体容纳的器具,片碱泡上很容易清洁

网友:
溶解的东西用过,都是广告太厉害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蒸汽熨斗侍候,再喷淋清洗

网友:
油烟机建议夏天洗,温度高容易洗,要拆下来拆开洗,才能洗的干净

网友:
夏天洗冬天洗都有好处,夏天容易洗,冬天拿刀一刮就干净了,油是凝固的

网友A:
叶轮的轴和电机轴是一体的,直喷就进水了,加速灭亡

网友:
按键式油烟机应属早期产品,,,,现在应都是触控的

油烟机就像手机一样,几年就得一换

网友B:
直接用水枪或者高压水枪对着里面喷,就怕控制板废了。

网友:
直接呲水肯定不行

网友:
换滤网再坚持几年

网友:
几百元的油烟机比几大千的好得多,用几年实在太脏清理不出来就扔

网友:
用蒸汽和油污净一起清理

网友:
里面最好不要用水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水枪或者高压水枪对着里面喷,就怕控制板废了。

水会进去里面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轮的轴和电机轴是一体的,直喷就进水了,加速灭亡

电机不密封嘛,这么容易进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密封嘛,这么容易进水

一般控制板在顶上或者前面板,但电机是不防水的,前后轴承位置有很大的空位,就算对线圈影响小也会导致轴承生锈

网友C:
我是用发动机舱重油清洗剂来洗油烟机的,效果非常好。就是刺眼鼻,注意个人防护。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喷上去后稍等一下再用刷子或者钢丝球擦。

网友:
用几年扔了吧,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发动机舱重油清洗剂来洗油烟机的,效果非常好。就是刺眼鼻,注意个人防护。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喷上 ...

要拆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