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308贴闪迪15139测试

楼主(2024-02-15):
2308主控速度是真快,能榨取颗粒的极限速度,大约读400m/s写320。

往U盘里复制11G的系统镜像文件,写入速度一条直线很稳

同款颗粒贴2246xt也就是这个速度了大约读430m/s写320。

比银灿903还快不少读300m/s写200。

另外,请教2308主控贴美光nw920,b16,要用哪个固件?试了几个固件都不行报错。。之前看到有大佬做过2308+b16

网友A:
program firmware fali
很简单,字面意思,固件错误

80156或80056的固件才行

网友:
ps2308多支持些新制程,2246xt/en多支持些老制程,好像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gram firmware fali
很简单,字面意思,固件错误

焊之前,没仔细,nw920颗粒最后2位是01,这个支持列表里面只有00。那几个烧录器固件也不知道用哪个,都试验过来还是报错,难道是不支持nw9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之前,没仔细,nw920颗粒最后2位是01,这个支持列表里面只有00。那几个烧录器固件也不知道用哪个,都试 ...

我给你远程吧
私聊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远程吧
私聊我

远程开过了吗?

网友B:
板子主控太稀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主控太稀有了

稀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稀有吗?

笑死我了,没有K数量,你有百也行,结果就这几个

网友:
46EN上更快  不过热量也是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