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2000元的小家伙,修起来麻烦的很,修不了,扔了!

楼主(2024-02-15):
单位中联扫地车坏了,测试了下是这个模块坏l.e,想着能修好就能赚点

拆开看了好几堆白胶,清理好麻烦

问题发现在这里,输出和地短路了,这个和1117不一样,中间是输入,1117是输出

好不容易清理白胶,还是短路!

得了!找不到下一级线路了,算了,不是我能赚的就不赚了

没办法了,找到这个芯片是短路的,其他芯片都没短路,看来这个电源就为它工作了

网友A:
扔了可惜,风枪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可惜,风枪伺候!!

汽车类的模块焊锡温度太高了,吹个三脚稳压芯片都吹了好久

网友:
前两天拆家用的华硕路由器,RT-AC66U,也是死活没有把焊锡熔了。

网友B:
撸主要庆幸,不然下回维修的活都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要庆幸,不然下回维修的活都是你的...

没事,修好了到外包单位去拿钱

网友C:
一般都是高温焊接的

网友:
屏蔽板上的电源,外加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高温焊接的

是锡不一样吗

网友:
自知之明就好,好弄的就弄一弄,不好弄的就放弃。

网友:
集成度高,维修难度也高

网友:
电容短路?芯片损坏?

网友:
试试松香大法,看看哪里短路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D:
这个是控制什么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控制什么功能的?

控制扫地等功能的

网友:
看看得了,等大神出现

网友:
8脚芯片或者电容?手电大法照查找下级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要庆幸,不然下回维修的活都是你的...

能力越大,干活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