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加装双电瓶怎么操作?

楼主(2024-02-15):
难道一定要加个那么贵的隔离器?我用点烟器插口接上后正常,启动的时候烧保险了,这个难道一定要装个这么贵的东西?加个二极管隔离可以吗?充电估计会充不满,二极管有降压

网友:
同问,我也想加个小电瓶用车载冰箱,现在车载冰箱都是压缩机的,估计比较费电。

网友:
主要是第二块电池充电时电流大,可以单独的线直连原车电瓶。用车上的其它口就要加一个限流的电路

网友:
点烟器一般都限制功率100W多点,肯定不能接电瓶

网友:
二极管,这么大电流,一进一出,基本也这个价了

网友:
你搜到的所谓的隔离器除第二个不确定外,其他三其实就是个大功率继电器+二极管电路,烧保险的原因在于两块电池大小容量不一致,发电机输出过大导致,再此处发电机发电优先于原车上小容量的,如果后安装的小会导致发电机输出溢出,还容易烧发电机,如果非要安转一块建议容量大的,中间加个ACC控制继电器电路,使用时一般是外出行驶一段时间后,此处只需使用前打开继电器即可给加装的电池充电,钥匙关闭则断开,基本和安装启动电容一个道理,区别于一个用来启动一个用来蓄电

网友:
楼上的答复是正确的,最简单做法是通过钥匙开关的ACC控制继电器来控制备用电瓶并联到原车电瓶上,并联的电缆加一个大功率的0.1欧左右的电阻,避免电瓶之间的压差导致的反冲电流过大,如果导线够长的话也可以不用,靠线阻来限制。
不用担心发电机带不动,发电机的输出是会根据负荷自动调节的,不会烧。倒是备用电瓶最好不要通过保险接入,直接通过继电器和原车电瓶并联就行。后加的冰箱类大功率设备接到备用电瓶端子上。

网友A:
点烟器插口只有120W功率,不能超10A电流。

网友:
买个汽车灯光继电器或者喇叭继电器、几元10来元、简单点么整个手动开关控制或遥控模块控制继电器、复杂点么整个电路、监控发电机输出电流大小、发电机闲时给副电瓶充电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烟器插口只有120W功率,不能超10A电流。

我爹那台日产的电路我真的怕了,同一台打气泵,插入花冠,三菱劲炫的点烟器什么事都没有,插入那台日产把原车的10A保险烧了,换成15A又烧,现在换回10a,用电瓶的夹子夹。这个是车辆的电路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爹那台日产的电路我真的怕了,同一台打气泵,插入花冠,三菱劲炫的点烟器什么事都没有,插入那台日产把 ...

不会是电瓶电压低了吗?打着火再用气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电瓶电压低了吗?打着火再用气泵的吗

都是着车情况再用气泵的。所以才觉得很奇怪,开始我还怀疑是气泵问题,但是另外两台车一直用都没问题,就是那次日产扎钉子去给他打气才发现直接烧了保险,跟着换一个保险丝还是烧。
另外说一句,日产的那个点烟器竟然是原车没有配点烟器插头,只有一个圈塑胶的点烟器形的塞头,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原来安装第二个电瓶还这么复杂啊,我以为直接并上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12V汽车用电瓶?加的12V电瓶用在什么工况?
如果加的电瓶只是用来外放,由汽车充电,加一个双控开关,充电回路传一个0.3V压降二极管,问题不大。

网友:
工作原理:
1、二极管只负责充电,电流无需太大,锗二极管佳,压降0.3V对容量影响不大
2、双控开关在主位置时,发电机与主电池直接连接,充放电回路没有压降(二极管处于短接),不影响原车小电瓶任何功能
3、主、备电池分列运行,互不干扰,不存在电瓶容量、内阻等不一致,内部消耗问题
4、主电瓶亏电时,双控开关打到备用位,由备用电瓶给汽车供电、点火
5、不考虑原车小电瓶给外部供电,即使由于外部过放电,也只影响备用电瓶,汽车不至于趴窝

网友:
一般来说,加这个电瓶,不如买个大的移动电源。

网友:
主要看第二个蓄电池是怎么工作的。如果第二个电池只给个别设备供电,二极管就足够了。

网友:
我的电瓶不大行了加了组电容,淘宝十几块买了个200a继电器接上了,拉了根ACC线控制,拧开钥匙就并联上,拔钥匙就断开,以前原地磨方向盘阅读灯忽暗忽亮,现在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