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电酷闪8G u盘,插在笔记本联想天逸电脑上导致电脑死机关机

楼主(2024-02-15):
我那年献血给的台电酷闪8G u盘,插在笔记本联想天逸电脑上导致电脑死机关机,然后重启,不知咋弄,希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这是电脑死机重启图片,怎么解决呢?

网友:
黑胶体,坏了要么就直接扔了吧,本来这种U盘就是拿来纪念的

网友:
别的U盘什么情况

楼主:
别的u盘没事,就是这插几电脑后重启,这个u盘插别的电脑也没事

网友:
颗粒短路,量产也量产不了的,扔了吧

网友:
插电脑上几秒重启,怀疑是金属外壳短路U盘供电,仔细观察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u盘没事,就是这插几电脑后重启,这个u盘插别的电脑也没事

既然排除了本本的事,那就把这个黑胶u盘扔垃圾箱吧。说实话,这样的u盘就是垃圾

网友:
换个其它电脑格式一下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把U盘扔了算了,这玩意儿少说也有十三年了。再买个大牌货也就二十多块而已,咱就别折腾了吧。。。

网友:
这u盘也用的下去? 还留着过年吗

网友:
可能盘短路了?楼主找万用表量一下试试

网友:
黑胶体,没得修。

网友:
摸一摸发烫不,发烫可能短路。
或者U盘主控驱动过于老旧,导致蓝屏。

网友:
小心把U口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