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源一条线共3个sata接口问题

楼主(2024-02-15):
电脑电源一条线共3个sata接口问题

300W大风车电源一条线共3个sata接口接刻录机一个,120G  SATA固态硬盘一个, 500G SATA 笔记本机械硬盘一个后500G笔记本机械硬盘出现嘀嘀叫声不能用,换接口还是一样,就是三个SATA接口没有问题,必须在另外一条4线接口上串接一根4转SATA线500G笔记本机械硬盘才正常.
应该不是功率不足的问题,难道有冲突?

网友:
500G笔记本机械硬盘出现嘀嘀叫声不能用,,笔记本机械硬盘只要5V供电,,5V供电不足?

网友:
你这个山寨中的杂牌,可以扔掉,或者老老实实用一个接口凑合用

网友:
电源的型号是300W吧。建议换个品牌电源。

网友:
电源太烂了吧,为了机械硬盘的安全还是换个正常的大厂电源

网友:
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3个sata都是一路

网友:
笔记本硬盘才多大功率啊,,10w左右,,还是电源不行换个好的,还有接口氧化触点氧化也会出问题。

网友:
电源太老了,换新电源

网友:
换电源了  不然哪天就挂了

网友:
我的是4个SATA接口的一条电源线接了4个3T的盘,你这个还是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电源比较差,我的一根线上接4个硬盘也没问题,2个500G SSD+2个4T机械盘。

楼主:
已解决,测试4根线从电源主板到第一个接口电阻就有很大 主要是主要是sata线压接的地方铜线有氧化,将电源4根出线剪断第一个sata接口换了一个好一点的 ,电阻基本为0欧了,用钳子压紧3个接口,将各线拔出来将sata压接头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安装好后,开机硬盘没有声音了,但资源管理器里面只有系统c,d盘。看不到机械硬盘和刻录机。郁闷了。
应该是win10系统还是在快速启动模式 ,进bios看一下,没有做任何设置回到硬盘开机模式一切正常。各位朋友今后要注意这一点,以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