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有必要去买一个示波器么,第一个示波器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4-02-15):
各位的示波器是什么样子的,

示波器平时用处大么

网友:
想买的话就有必要

网友A:
我买了那个TC-2。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那个TC-2。不行

为什么说TC-2不行?

网友:
300  这个价位 新的小巧型   二手台式60-100mhz  自己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TC-2不行?

我之前白嫖了个,目测成本50不到,什么保护都没有,测波形插到了pwm输出然后单片机烧了,拆开一看pwm输出是直连单片机io的,连个电阻都没有,灌进去高于3.3的电压基本必烧,然后配置也超级低,采样好像是不到1M(ESP32的ADC貌似都不止这个数罢。。。还不如用手推车那个

这家的高端型号据说底噪超级大,外观也很廉价感觉,不建议买

几百块搞个500M采样左右的老示波器够用了

网友:
不知你用在哪里,一般使用国产就选普源的,性价比高,稳定性好,功能足够了;进口品牌就选泰克。不太建议选二手的,完全看运气的

网友C:
一步到位啊少走弯路,示波器现在很便宜,买个正经示波器

网友:
有用,看波形必备
我有一个台式和一个手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到位啊少走弯路,示波器现在很便宜,买个正经示波器

一步到位啊少走弯路,买哪种示波器好呢?

网友D:
修电源,电磁炉,功放机,变频器这些最好有示波器,一目了然,如果是初学者就不必要了,万用表可以搞定了,推荐国产优利德,胜利,众仪靠普些,有钱的话最好选福禄克179系列以上的,精度及耐操上国产目前没有比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电磁炉,功放机,变频器这些最好有示波器,一目了然,如果是初学者就不必要了,万用表可以搞定了, ...

福禄克179系列以上价格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白嫖了个,目测成本50不到,什么保护都没有,测波形插到了pwm输出然后单片机烧了,拆开一看pwm输出 ...

白嫖什么意思?买的杂牌示波器么?这示波器带显示屏么?

网友:
只要买了就有用,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禄克179系列以上价格要多少?

179以上的型号有 233C/ 88-V/ 28II/ 28IIEx/ 87-VC/ 87V-MAX/ 287C/ 289C/ 279FC(IFLEX)/ 3000FC系列

网友E:
  修理音频电路觉得有必要,就买了一台二手的泰克60M黑白屏的,对提高效率确实有帮助。

网友:
就是看看波形,专业搞维修应该具备,一般DIY玩家能够有更好,初学业余爱好者无多大必要

网友:
如果想不到示波器有什么作用,基本上就是落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理音频电路觉得有必要,就买了一台二手的泰克60M黑白屏的,对提高效率确实有帮助。 ...

二手的泰克60M黑白屏多少钱?
60M够用么?为何不买100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的泰克60M黑白屏多少钱?
60M够用么?为何不买100M的?

泰克TDS1002二手的350左右,成色好点的可能贵点,60M其实就是100M软件屏蔽,买个通讯模块可以更新到 TDS1012的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