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好用的mesh路由器,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4-02-15):
开发区租了一个小厂房,搞个小加工厂,需要wifi覆盖。
希望成本越低越好,临时用1-2年。或者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有线组网AC+AP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组网AC+AP不行吗?

AC+AP需要拉好多网线,mesh好像支持无线互联

网友:
闲鱼上有5.8G网桥搞一个做传输,2.4G做覆盖就可以了,不到100元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AC+AP需要拉好多网线,mesh好像支持无线互联

mesh还是建议用网线,无线组网就算了,运营商WIFI6路由几十元一个,成本低

网友B:
30左右的运营商定制wifi6路由器弄几个就可以了,推荐用有线mesh

网友C:
运营商我都觉得贵,直接海鲜市场买二手吧

网友:
就上软路由

网友:
小厂房需要mesh覆盖,面积也不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营商我都觉得贵,直接海鲜市场买二手吧

几十元一个的WIFI6运营商路由还贵啊

网友:
海鲜市场买二手

网友:
二手鱼买红米ax5

网友:
tp-link、小米的路由都稳定 的

网友:
户外工业AP  考虑一下

网友:
其实xdr5480也就300多.我觉得单个的话,买他划算

网友:
便宜的很难找,除非是那些第三方的刷特别固件,但也一样不一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左右的运营商定制wifi6路由器弄几个就可以了,推荐用有线mesh

这么便宜?哪个型号啦?

网友:
建议直接二手,性价比高。

网友:
AC+AP更强大更稳定

网友:
咸鱼运营商送的Wi-Fi 6路由器,支持/k/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