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0真是神U,功耗好低

楼主(2024-02-15):
需要一个低功耗的群晖,今天去把年前买的N100装了黑群晖,一个512g硬盘,8g内存。
拷贝电影时的功耗只有4.2W,待机功耗只有2.6W。知道这玩意省电,没想到会这么省!Intel NB!AMD该加油了!

网友A:
这确实低,比路由器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低,比路由器还低

看来机械盘以后只能用来做冷备份了

网友B:
纠正楼主的错误观点,amd能耗高是老黄历了,同等能耗下,amd效率实际并不比intel低,特别是在集成显卡方面基本是秒intel,n100低耗但也是低能。

网友:
n100应该很不错了,,上网看视频多很便宜。功耗低。做路由器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楼主的错误观点,amd能耗高是老黄历了,同等能耗下,amd效率实际并不比intel低,特别是在集成显卡方面 ...

AMD有没有像n100类似的低功耗U?

网友:
可以可以,赶紧搞一个。

网友:
不得不服美国科技

网友:
确实功耗低的吓人

网友C:
N100功耗只有6W,美中不足是单通道内存控制器,核显比起15W的N95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N100功耗只有6W,美中不足是单通道内存控制器,核显比起15W的N95要好

估计下一代可能搞双通道,intel每次都是挤牙膏

网友:
N100做个软路由 NAS游刃有余,但想要它干点其他什么的就拉跨了。

网友:
n100做消费级超轻薄本还很合适, 或者做瘦客户机

网友:
看的心动了,小黄鱼收一个去

网友:
功耗低 普通应用还行

网友:
江湖辈有神u出,一代新u换旧u

网友:
检查下功率表准不准。

固态2W,RAM也要1W,还有WiFi等外设。
CPU功耗如果低于3W是不需要散热片的。

网友:
N100内存单通道,不知道软路由的吞吐量如何。还有准系统现在挺贵。

网友:
轻办公、看电影还行

网友:
软路由的时代过去了,现在100多的路由器已经可以千兆科学了,高端四核a73的可以跑满2.5g了,等到千兆以上宽带普及,估计200左右硬路由也能对付了,还要软路由干啥呢?n100千兆转发未必有百元路由器强,价格差那么多,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