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爱SR2真无线蓝牙耳机UF4296芯片接触不良拆修

楼主(2024-02-15):
       索爱SR2真无线蓝牙耳机拆解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555-1-1.html

当时左耳机时好时坏,拆开发现主芯片UF4296的1 2 3脚侧有腐蚀情况,虽然补焊了一下,但改善不明显。近期闲暇继续处理一下:

杰里UF4296芯片,查不到资料

1 2 3脚侧有腐蚀情况

补焊了一下,但改善不明显

风枪吹下芯片,4脚焊盘却脱落了

可见1 2 3脚氧化严重

清理芯片1 2 3脚并上锡

继续清理焊盘镀锡,结果5脚焊盘也脱落了

装回芯片试试吧

4和5脚也只能如此了

外接电源和耳机(32Ω的)

经测试可以正常工作,工作电流4mA左右

焊耳机线时最好使用纯铜烙铁头,操作不受耳机磁钢影响

近两天使用听音乐,打电话都正常。可见芯片4和5脚应该是空置的

网友:
拆焊手艺不 错,耳机能用了

网友A:
老哥的风枪温度是不是设置的太高了,旁边高温胶带都融化了,所以才掉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的风枪温度是不是设置的太高了,旁边高温胶带都融化了,所以才掉的焊盘? ...

之前朋友给的850旧风枪,气泵有故障风量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的风枪温度是不是设置的太高了,旁边高温胶带都融化了,所以才掉的焊盘? ...

温度310,那条高温胶带和左侧的不一样,电池上拆下的随意用了。焊盘可能是之前补焊烙铁温度过高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朋友给的850旧风枪,气泵有故障风量不可控。

接下来应该就可以开始修气泵了

网友:
杰理的主控,连接稳定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机会换新耳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310,那条高温胶带和左侧的不一样,电池上拆下的随意用了。焊盘可能是之前补焊烙铁温度过高所致 ...

这种板子小,我一般不敢开太高的温度,260就是一开始,如果不化锡,再10°为步进往上加。

网友B:
最近飞蚊症严重~

网友:
补焊是精细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小,我一般不敢开太高的温度,260就是一开始,如果不化锡,再10°为步进往上加。 ...

我都是直接350起步,多数情况350用,不行直接380,几下就搞了,260无法忍受啊,容易搞坏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飞蚊症严重~

应该是手机看多了,这坛子估计不在少数

网友:
杰里确实不公开资料,找资料费劲,老哥这是跟耳机干上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350起步,多数情况350用,不行直接380,几下就搞了,260无法忍受啊,容易搞坏电路板 ...

350那么高的温度,容易坏IC掉焊盘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50那么高的温度,容易坏IC掉焊盘啊

搞了很多芯片就没遇到温度搞坏的,哈哈,到电路板上温度哪还有350哟,10秒内就下来了,恕我直言260温度太低,简直太慢不敢想象啊,半天干不下来就容易把pcb弄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了很多芯片就没遇到温度搞坏的,哈哈,到电路板上温度哪还有350哟,10秒内就下来了,恕我直言260温度太 ...

加松香水之后的260啊,不是干吹的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