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家电视机顶盒坏了,春节回家拆开看了看感觉能修

楼主(2024-02-15):
老父亲古稀之年一个人在老家住,智能机不会玩,只能看电视。

去年电视不出图像找人修了修,说是机顶盒坏了,换了个机顶盒
和小锅天线接头200块钱。春节回家看到换下来的机顶盒,拆开
看了看,无明显炸管、烧焦痕迹,电源板、主板好多个电容鼓包,
感觉能修,就带回公司宿舍了,大家帮忙看看。
用了得有六年多,塑料壳子都黄了:

前面板能打开,原来插了个卡,是SIM卡???咱也不懂:

一块电源板、一块主板、一块前面板:

电源板好多电容怀孕鼓包:

主板好几个电容也鼓包了:

前面板上几个按钮一个数码管:

在家拆开看的时候我说问题不大应该能修,其实心里也不确定……
不管咋说练练手吧,先准备一下电解电容,用红包去撸几个去。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估计换电容就好了。。。电容用红包撸的便宜包邮的质量都不怎么样,建议买好点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网友A:
电容鼓包了最好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这年头中九都有高清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开关电源次级电压正常否,如果次级电压还稳定,换电容未必能修复。如果因为次级电源低,换电容可能会恢复正常。

网友B:
卫星接收机

楼主你修不修都行,网上很便宜

网友:
我家的用了7年,电源换了个5v的手机充电头。
卡是身份证,需要开通(免费)的;天线是接收基站信号定位的,貌似变化过大需要重新激活卡。

网友:
就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了。

网友:
老人家用多花点钱重新买个好的,省的折腾……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感觉换电容就能好,切记电容正负极不要安反了,反了爆烟花。最好买大品牌的电容,普通牌子的几年就又不行了。

网友C:
给老人安个宽带吧一月几十元钱,还可以安装一个监控,有时没事打开还能看看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包了最好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接收机

楼主你修不修都行,网上很便宜

……家里已经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老人安个宽带吧一月几十元钱,还可以安装一个监控,有时没事打开还能看看老人 ...

说得对,春节去姨家串亲戚看到了,能监控能语音对话,确实方便看老人

网友:
估计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拉个宽带吧,顺便装个摄像头。

网友:
换换电容就能好呀!

网友:
卓异,中九的户户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