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上古时期的抽湿机,压缩机无法启动了(DeLonghi Type DN125)

楼主(2024-02-15):
好像是九几年还是零几年产的,有两个问题,
一:有一个像输入线串一个硬币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的。
二:压缩机无法启动,三端电阻是7.5,28,33.5。压缩机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A:
硬币一样的东西是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币一样的东西是启动器

学名叫什么

网友:
采用这种风扇叶片的除湿机我还是头次见到。

网友:
冰箱PTC启动器

网友B:
可能是卡缸或绕组有问题,要测电流判断……

网友:
确实好老,第一次见这种结构

网友:
这和老式的冰箱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卡缸或绕组有问题,要测电流判断……

电流没测,功率倒是很大,将近两千瓦,也没有启动。感觉像短路一样,我都想开盖看一下了。本来想用这个压缩机DIY一个小空调,不知道能不能不开盖修好

网友:
东西还是用来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阻尼电阻?旧式的显像管彩电里的消磁线圈串联也是这个东东,也叫消磁电阻

网友:
这玩意如果压缩机不坏,应该能改个制冷设备

网友:
丢了可惜,重新利用好蛮烦。居然是意大利的产品,想当年应该是相当风光。

网友:
或许就是启动器坏了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美的的除湿机500块
楼主功率才400多瓦和冰箱的配件一样。

网友:
有启动电容吧,看看

网友:
看着还挺高端的样子

网友:
修复后比现在新的还要好

网友:
做工很扎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