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表姐夫家音响坏了叫我修修~

楼主(2024-02-15):
表姐夫家音响坏了叫我修修~故障现象:声音时有时无,时大时小。经过测量发现是一个电容引脚锈蚀,接触不良。更换后正常

网友:
初一看我还以为是洞洞板……

网友:
你姐夫爱跳广场舞?

网友:
唱歌用也不错。

网友:
时间很久远的 吗

网友:
顺利修好就是好,看外观,两个大喇叭很显眼,

网友:
广场舞音响,老大声了

网友:
哇,好老啊,还这种管

网友:
不错,亲情值加1。

网友:
4558功放前级最爱用了,很少见5532

网友:
换个带屏幕的唱歌更方便

网友:
怎么看着像广场舞神器

网友:
这音响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声音时有时无,时大时小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位器,这个是电容,

网友:
好有年代感的东西。这个音响还在用吗?

网友:
这个故障不太好查吧

网友:
第一次见pcb模仿洞洞板的

网友:
这个音箱有年头了,现在类似的音箱都用数字功放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