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尔夫6 GTI 全LED照明 改装

楼主(2024-02-15):
从买车一直觉的原车灯泡亮度和反应速度以及节能方面都不太满意,随着led照明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强大,一直想全部led化改装,从淘宝看了很久,一直没有看中,不是因为散热不好,就是因为led灯珠寿命不行而纠结,我心目中想要的亮度必须高,发热量必须控制在70度以下,还必须让电脑检测灯泡正常,不能报故障码,尽可能把灯壳空间最大化利用,led横流稳定,发热量必须完美控制,等等吧,写的有点乱,以后整理吧,约历时2个多月从初步设计电路草图开始,到嘉力创打板6.7次到最后定型,焊接测试,让车辆电脑检测不到故障码和驱动电流匹配,废了很多事。。最后终于把,前后转向,示宽灯,倒车灯,后雾灯,照明灯基本都已搞定。

楼主:
写的很乱,照片不全,以后慢慢补吧,

网友A:
不够费事的 至多折腾俩大灯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费事的 至多折腾俩大灯也就够了

没办法总想使他完美,所以就得折腾。

网友:
我的示宽灯和牌照灯,刹车灯都换了FSL的led灯。T10的灯用了快3年了,没问题。

当然,这样折腾有成就感,就是太费劲了。

网友:
八大灯也换了吧

网友:
电脑检测灯泡正常是怎么做的?并电阻提升功率吗?

网友B:
工作量不小。
具体灯珠都是些啥型号?

网友C:
更LED灯后光色和原厂灯具对比如何

网友:
led大灯没透镜不好用哦

网友:
还需要调整车载电脑的设置吧,不然报错

网友D:
也想学习下,如何让电脑检测OK,不报警的。买的成品led灯是加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学习下,如何让电脑检测OK,不报警的。买的成品led灯是加的电阻

比如原车功率是20w的功率,可以先按一半设置也就是10w,如果再次报警就再继续增加功率,当然需要测试电源来配合,我记得前转向灯功率达到15w左右不报警.

楼主:
引用 楼主:
写的很乱,照片不全,以后慢慢补吧,

电路采用PT4115 横流,廉价性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量不小。
具体灯珠都是些啥型号?

全部采用2835封装1W功率的贴片LED,考虑到散热问题,实际每颗功率在0.05-0.1W左右,转向灯由于是闪烁工作方式,设定功率在0.2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LED灯后光色和原厂灯具对比如何

金黄色LED做转向灯我觉得比原厂漂亮,而且亮度是原厂灯泡的至少一倍以上,后续上视频或者图片。

网友E:
6代也老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6代也老了哈

6代高尔夫最经典

网友:
如何让电脑检测OK

网友:
我10年前用广告灯箱里面的led改的刹车灯泡,一开始用着还行,灯泡温度确实不高,但是最后被太阳把粘接处的胶给我晒化了,因为是小灯和刹车一体的灯,后来晒化以后,导致刹车灯板掉到一边,刹车的时候光线不如左边的灯泡,我就换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