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头灯可玩性最强?

楼主(2024-02-15):
手上有个头灯调角度的卡扣坏了,用起来非常难受,

有耐用一点的头灯么,最好续航时间也长一些,
买哪种头灯比较好呢?

网友A:
手上好几盏那种几块钱的,坏了就扔掉不心疼

网友:
一直想有个头灯,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其实,用到的时候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好几盏那种几块钱的,坏了就扔掉不心疼

你的头灯怎么坏的?
也是调不了角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灯怎么坏的?
也是调不了角度么?

他说的坏了,大概率是 ,摔的, 电池坏了,丢了,

网友:
能调方向的是必要的

网友B:
1-可更换电池。最重要的,不能换电池的一律排除在外。
2-18650电池,并联。
3-可以调整焦点
4-附加功能:紫光,挥手控制,通用usb或者type-c充电接口,usb输出

网友:
买电池仓大的,自己改大电池

网友:
其实头灯不需要调角度,要么远射,要么泛光,再就是追求续航,电池过大(重)的话,建议后置或者外置,本人是用可更换式

网友:
18650,typec充电,方向可调节,最好防水

就这些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好几盏那种几块钱的,坏了就扔掉不心疼

撸了一些 一直没啥用。。。

网友:
我也喜欢头灯,干活时头灯最方便,泛光最好

网友:
能装入单节18650的比较好,越小巧越好,大了碍事,两节18650还沉。

TYPEC接口。

调整角度的方式选择一根螺栓做转轴的。

便宜的头灯基本上都需要自己回来还电芯、加保护板。一般是一节14500,但能装入18650。

最好是打开亮灯30秒后,再按能直接关闭的。这种的我入了2个。

我一般选最低配的,和高配的估计就差在电芯上。

网友C:
续航时间长,首选分体式,腰挎电池包包含十几只18650,头部无电池负担,灯头功率也能做的更大。
头灯的松紧带老化比较快,比较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更换电池。最重要的,不能换电池的一律排除在外。
2-18650电池,并联。
3-可以调整焦点

你的头灯用什么电池?锂电池?还是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更换电池。最重要的,不能换电池的一律排除在外。
2-18650电池,并联。
3-可以调整焦点

你说的这种头灯大概一个要多少钱?
可否推荐一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长,首选分体式,腰挎电池包包含十几只18650,头部无电池负担,灯头功率也能做的更大。
头灯的松紧 ...

分体式头灯电池是放裤兜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体式头灯电池是放裤兜里么?

腰挎,可以挂皮带上

网友:
你们再往后说就不是头灯了,而是矿灯!卡在安全帽上的哪种……。

楼主:
你平时用的是分体头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