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936用风电水电核电交流电直流电的不同

楼主(2024-02-16):
《天下无贼》中,范伟说:IC、 IP、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如图,这种原厂白光936烙铁是采用工频交流电,50赫兹,频率有两个极端,一个是直流电了,电压不变,加热效果一样嘛?另一个更极端,给烙铁芯加50khz高频电流,加热效果不变吗?

网友A:
你想办法测一下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办法测一下全知道了。

我想有个人一定知道答案
1891年,尼古拉·特斯拉取得了高频交流发电机(15000Hz)的专利

网友:
这个属于科幻问题

网友:
还有这操作真的不懂

网友:
这只要学过电工基础的都应该解释的通,工频和直流都属于低频电源遵循欧姆定律,高频还要注意高频阻抗的问题

楼主:
谁来帮科普一下
A1321发热芯 长长的开口缝隙作用

网友:
这个与音响中关于各种电源的传说是否一样。

网友:
这个是高级研究,我 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试下看看,

网友B:
肯定不一样,水电很润,火电显干,风电略燥,核电发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一样,水电很润,火电显干,风电略燥,核电发颤

中医理论学得不错,活学活用啊

网友:
等待楼主亲试后告诉大家

网友C:
50kHz高频电流肯定会比直流的发热要低,线绕电热丝,电感量不小,功率会打折扣。
楼主快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kHz高频电流肯定会比直流的发热要低,线绕电热丝,电感量不小,功率会打折扣。
楼主快测试。 ...

936加热芯发热丝圈数不多,又无磁芯,阻抗可以忽略不计,不信可以用电桥测测感抗。觉得你这还是一个正确的探讨方向

网友D:
上电,摸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摸一下就知道了

钢铁侠来摸一下吗?

网友:
A1321好像是陶瓷发热芯,高频电流不就没什么关系了?                    手不敢摸可以烧水测温度或者191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