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晒一把琢美940热熔胶枪拆机

楼主(2024-02-16):
去年拆了两个热胶枪,一把琢美的1200,一把赛德的811。
在过年前,我打黑了一把琢美的940。到手以后因为事情多,一直没有折腾,就放在柜子里。
这两天空了才拿出来折腾,看看传说中的防滴胶功能实际使用的时候如何。

手中集齐了琢美的三款胶枪,来个全家福。
从左起是琢美的940,中间是1200,已经被我改了8字线的接口,最右边的是930.

琢美的一向风格配色,灰黑蓝。可以看到十多年的风格基本没啥变化。
1200是最早期的产品,930,940是后期的,但是上市也有7-8年的样子了。

最后全家福的侧面照。可以看到散热孔上的些许变化。也可以看得出这里面940是体积最大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主角,琢美的940。可以看到铭牌上的标识,宽电压支持,且是台湾产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930 的电源为何不是国标的。

上来先卸掉这个支架,这个很奇怪,使用的是十字螺丝,拆完支架还要换螺丝头。

固定枪体主体的是一堆三角螺丝,这个还要配专用的工具拆,幸好我有。

最后拆掉枪体的扳手,露出加热枪膛部分。里面就一个PTC的发热体,整体都比较简单。

对比我之前拆过的赛德胶枪,我感觉就是配色上略有不同。当然,赛德胶枪是没有散热孔的,这个940是有的。

三把胶枪,都是宽电压支持,可以这么评论。
1200,初代产品,使用11MM胶棒。几近完美。带照明灯,双PTC+温控。
弱点,1.电源线不可拆卸,
2.枪头属于早期产品,不可使用市面的其他注胶枪头。

930,二代产品,使用7MM胶棒,双温PTC。
弱点,1. 无开关,
2. 电源线不可换
3. 枪头不可更换

940,二代产品,使用11MM胶棒,可换电源线,可换枪头。
弱点,1. 无照明灯
2. 无双温功能。

希望下一代产品能完美吧。
传说中的防滴胶我倒是没有感受到,实际应该是枪膛和温度的把控比较好。
我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感受是对于枪膛的加温和压力的均衡导致滴胶。1200由于又温控灯,实际就是温度到了告知你操作。这样不会在胶枪温度不够的时候使劲扣扳机,等到温度到了枪膛里的胶由于压力和温度导致滴胶。

网友A:
这货真不便宜,还100左右,我是舍不得

网友:
货真不便宜

网友:
有时候就胶一下,懒得插电,直接打火机烧

网友B:
手里用的都是几毛钱的。

网友:
这胶枪做工不错挺好价格也够贵的

楼主:
打黑的话价格不是很贵。
已经购买了电池的胶枪了,貌似还是会滴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真不便宜,还100左右,我是舍不得

可以淘淘二手的。我这个就是打黑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用的都是几毛钱的。

我手上也有两把是几块钱的。准备转掉了。

网友:
其实也可以用电烙铁加一个吊扇电子调速器组合替代热胶枪

网友:
看起来貌似也没有多么特别的地方,记得有坛友提到挤完胶把胶棒往后拉一下可以稍稍延缓滴胶

网友:
手里大小两个热熔枪(基本全新)都是废品站捡的

网友:
便宜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网友:
有一个,很少用。

网友:
我用的是几块钱买的,一样用。

网友:
我临时用一下都是打火机烧就行了

网友:
有2个便宜货,很少用。有时候懒得插电,直接打火机烧就能胶一下。

网友:
只要不滴胶,就好用

网友(2024-05-09):
没想到胶枪也这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