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小型多功能蓝牙身份证阅读器,顺便更换电池。

楼主(2024-02-16):
联通公司发的多功能读卡器(身份证阅读+SIM卡读写),使用了5-6年后电池衰减的厉害,准备更换一块大点的外置电池。

整体外观,比身份证稍微的大一点。

电池和诺基亚的C5电池基本一样的。

这面只有一个振铃和SIM卡接口。

正面芯片和布局。

找出一个电池保护板。

这是一块小米手机的电池,就用它了。

接线

保护板接好,用双面胶粘住。

充电正常。

另一种备用充电方式。

电池基本满电,所以充电电流不大。

网友:
办卡换卡用啊

楼主:
是的,多功能的,读身份证+读卡+写卡。

网友A:
营业厅给用户实名办卡用的设备?聚合物放底部这样外挂不安全啊,不如18650放侧面

网友:
聚合物电池放底部不安全吧,不如18650电池盒放侧面

网友B:
这个不是移动公司人员的标配出去办卡办业务都带着

网友C:
读头模块,必须要联网后台解码才可以用,不是带独立模块的那种

网友D:
手里用的一个也是电池不耐用了,早就有想法换电池,一直没有找到拆机视频,害怕里面有类似ETC的那种保护开关一拆就废的那种,一直没敢动手,这个就是直接换是吧??断电后不会丢失什么信息吧

网友E:
没看到SAM模块,必须得联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营业厅给用户实名办卡用的设备?聚合物放底部这样外挂不安全啊,不如18650放侧面 ...

平时就是放在桌面使用,没有暴力使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移动公司人员的标配出去办卡办业务都带着

这个是联通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专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头模块,必须要联网后台解码才可以用,不是带独立模块的那种

蓝牙连接手机,手机上有专用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用的一个也是电池不耐用了,早就有想法换电池,一直没有找到拆机视频,害怕里面有类似ETC的那种保护开 ...

没有断电保护,随便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SAM模块,必须得联网用

配合手机APP使用,蓝牙连接。

网友:
SIM卡讀寫?厲害。
很多年前還可以通過破解複製幾個一樣的SIM卡放在不同的手機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