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廉价的2SK596,中波收音机高频放大神器

楼主(2024-02-16):
2sk596是电容话筒专用管,这管很便宜,一毛多。很多年前就有人介绍用它做中波收音机前级。
近期我也买了几十个这管,做了验证,效果确实好,
我试验了两个电路,一个是在单管收音机前面加场效应管,一个是在TA7642前面加场效应管, 加了后声音大很多,选择性也强很多,收台也多了。
据前辈讲解的原理是:这场效应管的电压放大倍数只有1左右,但输入阻抗高,减少了对前端天线信号的损耗, 相对三极管来说就是电压放大数倍 。

网友:
功能不错,可是城市里的中波收听效果实在一般。

网友:
不错,这个结型场效应管性能很好,噪声低,对付收音机前端放大游刃有余。
多年前隔壁矿坛讨论此类技术的帖子很多,玩家也很多,好多都是6、70年代的爱好者,在那个物质匮乏、元器件很金贵的年代,挑战单管性能极限让无数爱好者趋之若鹜......
如今科技发展了各种元件白菜价了,玩起来也更轻松了

网友:
这种应用不错,可以有效提高收音机的开机率,只是现在开个灯,中波就全是嗡嗡声了

网友:
磁棒天线好多是纱包线.

网友A:
到现在还没整明白收音机原理,收音机倒是被败了不下两位数

网友:
以前一堆电子元件
现在就直接一个小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B:
“电压放大倍数只有1左右”这个作用类似射极跟随器?

网友:
现在收音机玩玩调频了

网友:
好久没收听中波台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没问题吧?

后面还要加音频放大,我用的是800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放大倍数只有1左右”这个作用类似射极跟随器?

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只有1M欧以下,不够用。
这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可以通过改变R1而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还没整明白收音机原理,收音机倒是被败了不下两位数

你还只是败了,我败了还拆了,拆毁的收音机不下两位数

网友:
如今中波被干扰的现象比较严重,基本上使用调频收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还要加音频放大,我用的是8002A。

需要再加一个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再加一个二极管吧

你这样倍压检波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倍压检波更好

问题是少了一个二极管还能不能检波
能看一看实物图吗

网友:
现在的电台,已经没多少可听性了。国内的厂商,好像德生还在坚持。

网友:
现在是一个IC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