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索菱导航车机的声音有尖叫声与细声

楼主(2024-02-16):
14年款的老车卡罗拉,4S店送的索菱556DH/UI-68B导航,最近在听歌的时候,发现右门喇叭声音正常,左门喇叭声音好小,隔了几天后,左右两个车门的喇叭声音更小,还带有尖叫声音,拆开导航,抚摸功放芯片散热位置,特别之烫手,请问这款芯片正常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怀疑有可能芯片出现问题。

网友:
从前面板看上去,这一款做的还可以啊。比现在的大平板看上去靠谱的多。

网友A:
一看就是电阻屏

网友B:
看来这个车机的寿命差不多到了啊

网友:
灰白色的屏幕,带有DVD功能

网友:
寿命到了,建议换个功放模块试试,应该能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电阻屏

主要是看看倒车影像,开车能听歌解解闷闷,老司机没有追求太多,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车机的寿命差不多到了啊

这个车机连接了方控,还从车机供电给氛围灯,换个车机还需要花时间重新去折腾,耗不起时间。

网友:
比现在的大平板看上去靠谱的多

网友:
我的车也是屏有问题,变黑了

网友C:
什么年代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年代的产物~~~

已经有九年的历史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