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冷却水箱里红色的水垢是什么

楼主(2024-02-16):
这次先看图片。

这是用卫生纸擦过之后的

冷却液水壶的壁上都有沉积,但是刮不下来,冷却液非常透明

水壶盖子平时接触不到冷却液,但上面也有

下面开始讲述怎么发现的

大年初四带着老丈人和孩子出去玩,由于这里都是山路,很多发卡弯,很多地方只能一档走,二档就上不去坡度,看样子有三四十度,也没有测试,反正是相当的陡,走了半个小时,突然间车辆报警,一个红色的温度计标志,看样子是水温过高了,。

找个相对平坦的路段停车检查,发现水温并不高,散热扇的转速也比较慢。熄火后重新发动标志消失了,不管他,继续走。又走了半个小时,到达了山顶海拔高度888米。

原来这是一个旅游区,这个旅游区比较小,只有一家农家乐,令人高兴的是和老丈人还是亲戚。亲戚也是相当热情。准备了一只鸡,小半只羊,还有一些零食,准备吃火锅。吃了一个多小时才吃完。接下来就是爬山了。

不得不说,爬山还是相当的费力气的。看着手机上的海拔表,爬了100米就有点累了。相当于33层的楼梯。

又聊了一会儿天,天色已晚,准备回去了。发动车子开始下坡。,在一档的情况下,用发动机制动转速可以干到5000。还是加一点刹车吧,要不然太吵。

刚刚下坡走了几十米,又出现红色温度计报警。这时候可以确定车辆都是冷车,发动机制动的时候也不喷油,不可能高温的没有管它,直接回家了。

到家后检查发动机水箱。发现水箱中有一层红色的沉积物。不管是顶部还是底部,塑料水壶里都有。但是冷却液是透明的,透明度非常好。

这里要交代一下,这个车子在18年2月份的时候追尾导致水箱漏水,换过水箱。当时在高速公路上维修工没有想太多,应该是用自来水灌进去,先拖回去了。到达店里之后就更换水箱,补充了冷却液。然后就开回家了。

到18年6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水箱壁有沉积物,我想当时可能是因为水路中的自来水没有清洗出去,特意去店里清洗了水路,还把水壶里面刷了个遍,当时已经比较干净了,现在已经到2024年,已经6年过后了,水箱壁上又有了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是什么东西?

后来发现冷却液液位有点低,应该是液位过低,在大坡度上下坡的时候触发了液位报警,导致的报警。补充了400毫升的冷却液,走着再看吧。

网友:
红色的铁锈?

网友A:
我用白云洁霸115A刷轮毂粘的铁锈很好,刷厕所的垢一泡就掉了.你这个,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原液走个循环.里面垢肯定能干净,但是,要及时放出来.以免腐蚀了,那玩意去垢效果是真不错,有没有效,你拿盖子上的垢用那个洁厕灵试试,好用放掉冷却液倒进去,走个循环,加热发动机走大循环,走个15分钟就放出来,估计管路就干净了

网友:
近几年没换车的情况下,彻底清洗水箱换质量好的防冻液。

网友:
排放干净  再加满冷却液

网友:
冷却液水垢,各类水含物经高温存淀物,想像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白云洁霸115A刷轮毂粘的铁锈很好,刷厕所的垢一泡就掉了.你这个,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原液走个循环.里面垢肯 ...

别害人了!那玩意走一遍水箱全完了!

网友:
应该是钙镁等沉积物吧,所以一定是不能用自来水的

从没走过山路,一档能干到5000转,这是很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白云洁霸115A刷轮毂粘的铁锈很好,刷厕所的垢一泡就掉了.你这个,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原液走个循环.里面垢肯 ...

别误导,加进去就可以换水箱和暖风水箱了,顺带可能还有缸盖缸体

网友B:
就是铁锈,水温高检查是不是少水/漏水,风扇不转,都没有就拆水箱清洗水箱,4s店一般建议换新的水箱,附如果有很多修大货车的,可以找找看有没有修水箱的,有就自己拆了水箱拿去他们他们给你洗,是拆洗那种不是化学清洗,拆掉上下包边拿掉胶木过水槽盖子,一条一条清洗

网友C:
车子老了加上保养不及时都这样,不比太在意你说的这个水垢,你这次高温还是和缺冷却液有关,换了或者加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老了加上保养不及时都这样,不比太在意你说的这个水垢,你这次高温还是和缺冷却液有关,换了或者加满就 ...

补充了一瓶娃哈哈,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铁锈。正常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网友:
这个是铁锈呀!

网友:
想多了,主要是冷冻液颜料沉积物,对散热的影响肯定有,但只要不报警就不用管。

网友:
看来平时还是要多关注防冻液位啊

网友:
冷却液里面的色素沉积吧,质量不好的冷却液色素会析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铁锈,水温高检查是不是少水/漏水,风扇不转,都没有就拆水箱清洗水箱,4s店一般建议换新的水箱,附如 ...

这么搞维修费不便宜吧,维修费不得买个水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