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03 A4 量产工具读取不到 Fail Read is table

楼主(2024-02-16):
各位大哥给看看是咋回事

楼主:
本来电脑读不到U盘,然后自己就慢慢百度,现在到这一步实在是不知道咋弄了

楼主:
刚才能读到了,也不知道为啥就读到了,然后点了开始, 但是等了一个多小时失败了。忘记截图,看英文好像是擦写失败块的数量什么的,现在又点了开始

网友A:
F9清空闪存试试,把扫描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9清空闪存试试,把扫描关了。

能读到了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 和昨天的一样

楼主:
还么有,现在是这个情况

楼主:
4次到最后都是这样的情况, 已经不知道咋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9清空闪存试试,把扫描关了。

我是先按f9 然后强力擦除,拔掉U盘重插,再点开始 ,还是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按f9 然后强力擦除,拔掉U盘重插,再点开始 ,还是出现那个问题

取消勾选扫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勾选扫描试试…

哥 是把这个勾选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勾选扫描试试…

现在成这样了

楼主:
这是没成功吧 电脑还是没读到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成这样了

带写保护开关?如果是,拨到没写保护位置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