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战将120g-ps3111开卡各种花式报错

楼主(2024-02-16):
最近弄到了一个影驰战将120g,主控是PS3111,用MPTOOL怎么都不开出,设置如下,

各位帮忙看看

颗粒是东芝的BICS3

报错信息如下

网友A:
先01 再04,用USB3.0的高速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01 再04,用USB3.0的高速转接卡

我的转接卡都是USB3.0的,就是先01再04操作的,各种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转接卡都是USB3.0的,就是先01再04操作的,各种报错

很有可能 颗粒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 颗粒挂了

有可能吧
都是[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Can Not Find Window!!!  CE_0CE0 这个错误

网友:
把第一个闪存和其它位置的交换一下试试?我个人感觉3111开东芝的不好,发挥不了东芝的闪存。开IM的不错

网友B:
先擦除,再,勾用分区容量,土狗选对呀

网友:
要用1153e转接卡呀

网友:
水个贴,好难,初六送穷鬼,下次不干了。
你问我。我也穷

网友:
有没有B47R的开卡工具,找了很多版本的PS3111都没有支持B47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擦除,再,勾用分区容量,土狗选对呀

我的转接卡就是1153e,勾选了分区  bics3  是土狗1   100hz,一样错误
我看了下错误日志,ce0的mini错误就有4万多

网友:
PS3111最容易报错的原因就是颗粒制程选项和频率选项。别灰心,多试试其他选项,切记,开卡报错之后,必须重新短接。如果是原装盘,一般都能开,如果是自己焊接的,那原因就多元了,很多板子为了省料,并不能通开。

网友C:
我的也是一块影驰战将120G,在网上下载如楼主一样版本的V2.2.85,因不知编辑密码而放弃。

转手下了V2.2.70,开卡成功。

请问一下,V2.2.85,编辑密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一块影驰战将120G,在网上下载如楼主一样版本的V2.2.85,因不知编辑密码而放弃。

转手下了V2.2.70 ...

我的是BICS3颗粒,网上这个好像也没开成功,密码是空的,直接确定即可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一块影驰战将120G,在网上下载如楼主一样版本的V2.2.85,因不知编辑密码而放弃。

转手下了V2.2.70 ...

会不会没有密码

网友:
错误提示ce分布选错了

网友:
3111的开卡还是比较简单,多试试不难找出正确的配置。

网友(2024-11-19):
在哪里下载85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