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种替换电水壶开关的可能

楼主(2024-02-16):
这两组合能够代替开关的功能吗

网友A:
漏电保护器代替电水壶开关?水开了怎么断电?起码外接个温控器比这个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器代替电水壶开关?水开了怎么断电?起码外接个温控器比这个靠谱
...

将热敏晶体管紧贴在壶身上,一端接入水壶电源进线相线,另一端接在外壳上(外壳需真正接地),当温度足够时晶体管导通,相当于水壶漏电导致漏电开关跳闸而断电。以上只是理论可以实现的方法,实际使用极其危险,不能采用此方法实现电热水壶自动断电关机。

网友:
配合接触器和按钮可以,接成自锁电路,按下后自锁,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断开自锁

网友:
这样麻烦啊!烧水壶本来的断电系统就不错。

网友:
这个组合只能替换防火保护开关(温度保险)。

网友:
那还不如加个温控开关,还能起到保温作用

网友:
想法是好的,现实是不可能的

网友:
烧水壶设计者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这样成本可就要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热敏晶体管紧贴在壶身上,一端接入水壶电源进线相线,另一端接在外壳上(外壳需真正接地),当温度足够 ...

网友C:
我曾经计划在那种老式的电水壶上实施这个方案,但是后来放弃了,改为插座处增加一个定时插座来解决水烧开后忘记拔插头的问题,第一次烧水记好水烧开的时间,然后设定好定时插座的时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计划在那种老式的电水壶上实施这个方案,但是后来放弃了,改为插座处增加一个定时插座来解决水烧开后 ...

定时比较方便,冬夏时间可以进行微调

网友D:
目前看,主要还是成本问题,低成本的能够达到目的,就不会使用高成本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求教,放弃的原因?

我元计划是将温度保险管串联在电水壶发热芯上,需要把电极锯断然后把这个温度保险管塞进去,锯断后的电极强度就不行了,再加上电水壶壶身插座里面的空间太小,塞进去比较困难,于是放弃。
你这个做法好像是要并联在两个电极之间,达到温度后导电短路使空开跳闸,这种做法比较危险,不推荐,跳闸的时候有可能其前端空开也跳闸了,导致你的其它用电设备也突然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元计划是将温度保险管串联在电水壶发热芯上,需要把电极锯断然后把这个温度保险管塞进去,锯断后的电极 ...

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总闸只能有空开不能有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看,主要还是成本问题,低成本的能够达到目的,就不会使用高成本的元件。 ...

寿命长平均成本低

网友:
只要把原触点换成纯银或银合金触点,就可以用个一二十年没问题,无需替代,原设计就很合理

上次维修的开水煲又坏了,这次彻底解决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61371

网友:
用漏电保护器+温度开关来控制电水壶,安全性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