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日本虎牌JPC-A电饭煲按键失灵故障

楼主(2024-02-16):
家中的一台日本虎牌JPC-A电饭煲按键失灵了,按啥都没反应,屏幕也死在一个界面上(只时钟会走),正好趁春节放假拆开研究下,同时分享给大家!
1. 拆解上盖:先拔除电源插头,取下盖上内外两个清洁盒;
1.1

图1,注意内清洁盒取下后,这里有两颗橡胶+螺丝,
1.2

图2,注意外清洁盒取下后,这里也有两颗塑料片+螺丝
1.3 上述4颗螺丝拆除后,可用一个薄片将盖子的外壳延边慢慢撬开,撬开后翻起的效果如图3所示,再拆下内部的10颗螺丝,注意温度传感器的插头要分开
图3:

1.4  顶盖可以取下,效果如图2所示
2. 故障原因分析:
2.1 拆开后发现按键全部有效,可正常操作
2.2 重新上盖、拧上各个螺丝,按键无效!再拆开,又恢复正常
2.3 仔细观察顶盖,发现有一定的变形,应该是受热或有压力蒸气进入引起的变形,所以一旦压紧顶盖,则会将按键压死
2.4 尝试了几种校正顶盖的办法,都无效果(也不敢用蛮力或加热的办法校正)
2.5 最后是将“保温键”拆除,在“炊饭键”的位置,用一个药瓶盖做了个小零件支撑(如图4所示,注意高度,不可过高过低),将压住按键的顶盖向上顶了一点,装好后故障排除

楼主:
附上几张电脑板和控制板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楼主:
与该机型类似的型号较多,故障网上也有反应,但拆解和处理都没查到一个有效的方法,此篇可以参考下

网友:
步骤图详细,对需要此类故障的大有帮助

网友:
看来小日本的东西质量也不怎么样。

网友A:
可以适当的把按键按钮打磨一下

网友:
看来虎牌品控也就这样水平。

网友:
洋货也不是万年不恢

网友:
小日子的东西,也在走下坡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的把按键按钮打磨一下

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想着还有可能变形,干脆垫个东西更直接粗暴些

网友:
高温导致塑料件形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塑料件材质就太拉胯了

网友:
日本的东西质量,设计没得说

网友:
是不是说按键坏了 ?

网友:
看来小日本的东西  对寿命设计的还是比较科学的,使用寿命到了,确实会用不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心得,看来螺丝真够多的,“保温键”可以不拆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心得,看来螺丝真够多的,“保温键”可以不拆除吗?

主要是中间两键都压住了,“保温键”压得最死,且该位置没法垫东西,保温用处也不大,就拆掉了;煮饭完成后仍可自动保温的。

应该是热气进入了显示屏的空间,开始是里面有水蒸气。
也可能是对内外两个清洁盒清洗不够造成的蒸气窜入。

网友:
这是用了几年就这么拉跨的?好像最初这个牌子都是从日本人肉背回来的。。。

网友:
JDM的东西优点肯定是有的:一是设计感很棒、二是贵。为什么说贵也是一种优点呢?因为不用太卷低价,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支持好的质量和好的体验。

网友:
密封圈上垫一圈就好这主要是材料偷工减料了

网友:
气密不好,记得以前有台电饭煲,做饭时显示屏就容易进水汽,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