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普源(RIGOL) DHO914S示波器 简单开箱评测

楼主(2024-02-16):
普源精电(RIGOL) DHO914S 12bit数字示波器 简单开箱评测。
旧的示波器感觉不好用,所以换个新的,看中了普源的这款,主要看中它便携支持PD供电,还有伯德图功能,以及12bit的垂直分辨率。如果你对我上面说的点没需求,建议选择鼎阳SDS804X(好像也可以通过软件破解来升级带宽)性价比更高。

汉泰DSO2D15台式示波器 简单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652.html
中创ET4410 台式LCR数字电桥 简单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63.html

DHO914S特点和参数
  • 超低本底噪声,信号更纯净,小信号无所遁形
  • 全系列提供 12 bit 硬件高分辨率
  • 最高 250 MHz 模拟带宽(DHO914S是125MHz),4 个模拟通道
  • 标配 16 个数字通道(需选购逻辑探头PLA2216)
  • 最高 1.25 GSa/s 实时采样率
  • 最大 50 Mpts 存储深度
  • 200 μV/div~10 V/div 垂直灵敏度范围
  • 提供凝时获取模式(Ultra Acquire Mode),最高波形捕获率 1,000,000 wfms/s
  • 支持 256 级灰度的数字实时荧辉功能
  • 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伯德图分析、直方图、数字信号分析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 支持波形搜索和导航功能,可快速定位信号异常
  • 7 英寸 1024 * 600 高清触控显示屏
  • 全新 Flex knob,带来更人性化的交互体验
  • 全系标配 USB Device&Host,LAN,HDMI 接口
  • 新颖精巧的工业设计,便捷的操作
  • 支持在线版本升级功能
DHO900 系列示波器是普源精电全新推出的高性能经济型数字示波器。虽然体积小巧,却具有1,000,000wfms/s波形捕获率(Ultra Acquire Mode),50 Mpts 存储深度,12 bit 高分辨率和低噪声等性能优势。
DHO900 支持 16 个数字通道,只需要一台设备即可对模拟和数字信号分析,满足嵌入式设计和测试应用。并且以入门级价格提供自动串行和并行总线分析,伯德图分析等功能,满足研发、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日常所需。
主要参数:

DHO900系列官网地址:https://url.zeruns.tech/QbxEs
DHO900系列的各种手册(数据手册、编程手册、用户手册等等):https://url.zeruns.tech/xcqDq

DHO914S淘宝购买地址:https://s.click.taobao.com/UOtoayt
DHO914S京东购买地址:https://u.jd.com/jq7wRGl
鼎阳SDS804X购买地址:https://u.jd.com/jq7tV31
鼎阳的SDS804X示波器配合SAG1021I任意波形发生器选件也可以实现伯德图功能:https://u.jd.com/jQ7QMPA

开箱
箱子正面
箱子侧面标签,有产品信号和SN码等信息。
里面还有一层盒子。
盒子侧面标签
打开盒子,盒子上盖里夹着说明书和保修卡之类的。
保修卡
产品校准证书
示波器正面,有电源键、USB接口、逻辑分析仪的数字通道、4个通道的BNC接口,以及各种功能按钮和调节旋钮等等。
示波器背面,有函数发生器的输出接口、触发信号的输出接口,网口、USB接口、HDMI接口、Type-C供电接口、地线接口,以及还有VESA螺丝孔,可以接到屏幕支架上挂起来。
示波器侧面
配件,4个150兆的探头(型号PVP3150)、电源线、电源、接地线、数据线。
LITEON(光宝)的电源,型号PA-1650-58,这个品牌在电源里应该算是大品牌了,输入为三孔梅花型接口,输出为Type-C接口,支持PD协议,最大功率65W,可输出直流5V3A、9V3A、12V3A、15V3A、20V3.25A,输入电压范围交流100-240V。
测了一下这款电源的Type-C接头金属外壳以及输出负极都不与地线连接,也就是不共地的,所以用原装电源的示波器是可以正常测量交流电,不会有短路风险。

功耗测试
插上支持PD协议的充电器,示波器触发输出的电压是15V,待机电流14.99mA。
4通电全开+信号发生器打开+Math运算开启的情况下,示波器输入电流2.644A,功率39瓦左右。

功能展示
示波器系统是安卓7.1.2,处理器是RK3399
前面USB口接个键盘,然后按 Win+N 键可以打开下拉菜单,然后点设置键可以进入到安卓系统的设置。
按 Win+B 键可以打开系统自带的浏览器。
功能菜单
测试自带的1kHz方波输出,还有信号发生器设置输出1kHz的正弦波。
信号发生器设置输出 25MHz 峰峰值3V的正弦波,用示波器通道2测量。
FFT运算功能
伯德图(Bode)功能测试,伯德图是系统频率响应的一种图示方法。伯德图由幅值图和相角图组成,两者都按频率的对数分度绘制,故伯德图常也称为对数坐标图。
解码功能,测试解码0.96寸OLED屏的I2C通信。
给示波器接上网线还可以通过网页后台控制示波器以及给示波器截图。

自带电源的纹波测试
测试了一下示波器自带的LITEON电源的纹波表现,用PD诱骗器让电源输出15V,示波器探头夹的那个焊盘上接了一个100nF的瓷片电容。测试方法可能不够专业。
空载时,纹波峰峰值平均136mV左右
带1A负载时,纹波峰峰值平均108mV左右
带3A负载时,纹波峰峰值142mV左右
作为对比还测了一个毕亚兹的65W氮化镓充电器的纹波:
用PD诱骗器让充电器输出15V,示波器探头夹的那个焊盘底下焊了一个100nF的MLCC电容。
空载时,纹波峰峰值平均102mV左右
带1A负载时,纹波峰峰值平均100mV左右
带3A负载时,纹波峰峰值平均90mV左右

推荐阅读

网友A:
界面外观设计的都不错,显示效果看着也不错,尤其ui很舒适。安卓系统可玩性较高,采样率存储深度尚可,就是这个型号带宽较低,不知价位怎么样~

网友B:
楼主是个大烧包,5K的示波器说买就买了,不过存深50Mpts,喜欢啊,我的台式示波器存深才10Mp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面外观设计的都不错,显示效果看着也不错,尤其ui很舒适。安卓系统可玩性较高,采样率存储深度尚可,就是 ...

淘宝4900左右,PDD的48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外观设计的都不错,显示效果看着也不错,尤其ui很舒适。安卓系统可玩性较高,采样率存储深度尚可,就是 ...

4599买的,破解后带宽可以上到250Mhz,不过采样率1.25G是硬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大烧包,5K的示波器说买就买了,不过存深50Mpts,喜欢啊,我的台式示波器存深才10Mpts ...

50m应该两通道共享,新机型50m算一般,早期几百k的也不在少数,不是大时基长时间采集已经够用了,10m在以前已经不错了,当然现在看来参数就很一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99买的,破解后带宽可以上到250Mhz,不过采样率1.25G是硬伤

1gsa应付150mhz以下没啥问题的,但是如果能破解到250m那1.25gsa采样率就差点事儿了,不过有的机型带超采样功能,来应付高速瞬态信号的捕捉,不知这个机型带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应该两通道共享,新机型50m算一般,早期几百k的也不在少数,不是大时基长时间采集已经够用了,10m在以 ...

50M存储深度是4通道共享的,单通道使用时才能50M,2通道是每通道25M,4通道时每通道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存储深度是4通道共享的,单通道使用时才能50M,2通道是每通道25M,4通道时每通道10M ...

嗯 一般都是几通道共享~

网友C:
示波器还能上网??

网友:
仍未免费升 25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sa应付150mhz以下没啥问题的,但是如果能破解到250m那1.25gsa采样率就差点事儿了,不过有的机型带超采 ...

只使用1通道时5倍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还能上网??

示波器已不务正业,还能打游戏呢

网友:
我没玩过示波器,看看长见识

网友D:
好文,有个楼主同款cc表,哈哈哈,现在价值11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文,有个楼主同款cc表,哈哈哈,现在价值1199

哈哈,我是众筹时抢的

网友:
4599买的,破解后带宽可以上到250Mhz,不过采样率1.25G是硬伤!
确实如此!但性价比很高.我咬咬牙,就不出手了!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加点钱搞个MSO5000系列。

网友:
LZ是个米人,这也下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