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LASER DR10 数据磁带记录仪拆解及清洁过程

楼主(2024-02-16):
如图,磁带盖板局部塑料损坏,磁带弹出机构不能正常工作。其它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用来做什么的,录音用的?

网友B:
磁带拷贝数据的?

网友C:
数码盒式录音机,数码?或者是数字显示。。。

网友:
盒式录音机有过,数码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做什么的,录音用的?

存储计算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拷贝数据的?

保存计算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盒式录音机,数码?或者是数字显示。。。

也可以记录音频资料。
但这个主要用途是记录回放 电脑程序, 输出电平是固定的,没有音量大小开关。

网友:
香港制造的啊

楼主:
是的,比较笨大。

网友D:
有点像以前的录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以前的录音机

是的,机构和收录机没有本质差别,目标对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