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老哥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噻?Flash型号未知

楼主(2024-02-16):
是我的量产工具版本不对吗?但是为什么他能读出来CBM2199E,却读不出Flash型号?还是说我没有设置对?

网友A:
读出来颗粒ID不对。炸了?或者虚焊?

网友B: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
ID未正确显示
芯片坏或者芯片虚焊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颗粒ID不对。炸了?或者虚焊?

虚焊啊...那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

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虚焊……
tsop就是这点烦人

网友:
颗粒寄了?我有个划线b17在2199上拆了重焊,ID就全是FF了

网友:
没焊好,或颗粒坏了

楼主:
补充:老哥们帮我看看哪里虚焊了?

网友:
这种盘好像是e2nand,苹果手机的硬盘,那个8脚芯片里面存放了把这个e2nand模拟成普通闪存的信息吧,楼主这种情况也许是那个8脚芯片里面的数据有问题,这种一般修不了,除非楼主搞个一模一样的好盘把8脚芯片里的数据也拷过去扔了吧楼主

网友(2024-04-07):
同款问题,蹲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补问题图片,蹲

网友:
楼主这个属于带E2ROM的,目前还没看到流出来的量产工具。苹果闪存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