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6元的语音控制USB七彩小夜灯拆机

楼主(2024-02-16):
年前买东西捎带着买的语音控制七彩小夜灯,USB接口的,2.6元一个也不贵,买个尝尝味道怎么样

小夜灯的另一面

拿掉装饰的硅胶套

外壳是榫卯结构固定的,用拆机棒慢慢撬开就行

这面是一颗RGB灯珠和一个咪头,咪头用来采集人声的语音指令

这面是一颗RGB灯珠和杰理的主控,万能的杰理真是无处不在,主控能实现多组语音的采集识别和灯珠的开关循环,而主控外围只有一颗电阻和三颗电容,真是令人发指的简洁

6脚RGB灯珠特写

包装袋上的语音指令,实测有的指令不是很灵敏,有的指令还行(北方普通话),再一个小夜灯识别语音指令的正确率和周围环境噪声有关,如果周围比较嘈杂,语音识别正确率就低,反之环境安静,识别的正确率就比较高。

红色状态

绿色状态

蓝色状态

黄_色状态

青色状态

紫色状态

白色状态(这张照片拍的时候白平衡没整好,有点偏蓝了,抱歉抱歉

小夜灯亮度最高时消耗的电流

小夜灯亮度最低时消耗的电流

小夜灯关闭待机时消耗的电流

小夜灯正确的用法是:晚上大喊一声:开灯!呆子!然后照明就有了,悟能把夜壶也拿过来了

EOF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比以前网购的透明款好看

网友B:
船长真会玩,取经路上永不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比以前网购的透明款好看

透明款的那个没有柔光,LED灯珠直出的话也有点刺眼.

网友C:
巧了不是,这款语音小夜灯年前的我也是撸了两个,夜深人静大喊一声有点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长真会玩,取经路上永不寂寞

二师兄可以大喊一声:开灯!吾净!

网友D:
回来了?换黑丝! 睡觉咯!轻一点~ 慢一点 ~ 再快点~再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不是,这款语音小夜灯年前的我也是撸了两个,夜深人静大喊一声有点尴尬 ...

是的,夜灯还是红外热释感应的比较好,还能自己调整亮灯时长,这种语音的小夜灯,深更半夜的喊开灯,容易吵到家里人

网友E:
可不可以把声音控制的阈值调低一点,晚上真能把同住的吓住,以为说梦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来了?换黑丝! 睡觉咯!轻一点~ 慢一点 ~ 再快点~再快点~~~~
...

你这种灯2块6买不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把声音控制的阈值调低一点,晚上真能把同住的吓住,以为说梦话。 ...

目测不能,杰理的规格书很难找,从哪下手都不知道,哈哈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红外热释的小夜灯,安静还能自己改亮灯时长

网友F:
看用料不应低于十元,零整比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用料不应低于十元,零整比是很高的

我赶脚拿来哄娃会比较好玩

网友G:
感觉这价格还能做到更低

网友H:
悟空72变,,变来个这小玩意,,款式有待改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这价格还能做到更低

这个小夜灯估计卖家是按斤称回来的,没有任何外包装,外壳也略有点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悟空72变,,变来个这小玩意,,款式有待改新颖

我喜欢人参果外形的……

网友:
这么过瘾的小玩具,价格真心太香了。

网友:
价格太便宜了,还这么好玩。

网友:
同款小夜灯也薅了个,不如感应灯好用